关于积分电路反馈电阻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27):
此电阻是用来泄漏电容上的部分电荷的,否则输入稍有点直流成分运放将最终趋于饱和。

网友B:
模电书上不是写了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吗,电压大了R2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

网友C:
你应该反过来看,反比例电路中C1有什么用

网友D(2015-12-04):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反过来看,反比例电路中C1有什么用

从反比例角度看,c1 压缩带宽, 或者说是 减少高频增益吧。
低频增益由 2个电阻决定。

疑问:这个电路到底是 积分电路,还是 比例电路 ? 怎么判别??

网友E(点评):
波形都变了,也就是说非线性,不是线性的比例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从反比例角度看,c1 压缩带宽, 或者说是 减少高频增益吧。
低频增益由 2个电阻决定。

当输入信号频率非常高的情况下, 是积分电路

当信号频率非常低的情况,是比例放大电路

网友E(点评):
我认为是以线性区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当输入信号频率非常高的情况下, 是积分电路

当信号频率非常低的情况,是比例放大电路 ...

积分电路 不是工作 在线性区吗?

网友E(点评):
以楼主的图为例,输出是非线性,三角形波与矩形波要如何比?要比面积还是比幅度还是比边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积分电路 不是工作 在线性区吗?

我一直理解非线性 是进入到饱和区了。

capz意思是 输入和输出波形 不一致  称为非线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理解非线性 是进入到饱和区了。

capz意思是 输入和输出波形 不一致  称为非线性? ...

错了!输出产生新的频率成分,就称为非线性失真。

网友D:
楼主的电路 不一定是积分作用,还得看输入信号,才能知道电路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