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RC文氏桥振荡器求教

楼主(2011-10-28):
我刚学习模电,想做个文氏桥振荡器。焊好了但发现不能正常工作,运放是NE5532,用单电源12V工作。测得运放输出端的电压12V左右,疑惑中。
还想问下,一般运放单电源工作时分压的电阻取值应该多大,反馈电阻取值多大。

我图画得不好,请谅解

楼主:
此电路不能起振,请问各位前辈,这个电路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A:
改用双电源。
若没有双电源,R7C3处“接地”和R4处“接地”均接到U1输出端,原U2同相输入端接U1输出端的线断掉。

楼主:
谢谢, maychang老师。
我把图改了,用Multisim模拟还是不能起振。晚上搭个电路试一下。
我的R5设成680欧合适吗,会不会小了?

网友B:
R3应该是R4的两倍大

楼主:
回楼上,如果取R3为R4两倍大,那R5这个电阻取多大,电路才能稳幅啊?

网友A:
6楼:
R3应该稍小于2倍R4,而R3+R5应稍大于2倍R4。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教导。我把电路改了,电阻换了数值,去丢C3,现在能正常工作了。现在有个疑问,为什么我把C3去丢了才成起振?这里C3是不是类同电源的去耦作用?[localimg=180,118]1[/localimg]
7# maychang

网友B:
如果是8楼的C3的话就是起振条件不满足。C3的作用是稳定U1的+端电压,防止电源电压的波动或干扰。这个电容uf级就够了,你加了10mf的电容,导致U1的输出长时间为0V或VCC,而不是VCC/2,这样电路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起振条件无法满足,好比一部没有点火装置的汽车。
10mf的电容有多大你知道吗?1个10000uf50V的nichicon或ELNA的电解电容好点的30多块,差点的20来块RMB,而且体积巨大。C1和C2居然是100mf的:funk:
理论还是要联系实践呐

网友A:
首帖和4楼的图,使用了两支0.1F的电容,当时便感到疑惑:这是超低频振荡,根据楼主给出的数值计算出的振荡频率是0.0016Hz,周期有十多分钟。

楼主:
不好意思,不大会用Multisim,我做的是1.5K振荡。图中的电容我画错了,选电容的时候参数是F,我以为是UF。C1,C2是104。C3是103。
9# sxdxy

楼主:
我没看到过电容的MF单位,输入参数的时候把F当成UF。就以为0。1U=100MF。

10# maychang

网友A:
12楼:
继续错。
M 是“兆”,即10的6次方。m 才是“毫”,10的-3次方。
100MF=100000000000000uF。

楼主:
:lol 嘻嘻现在记住了,估计以后都不会忘记,这个教训好深刻。

13# maychang

网友C(2013-09-20):
从8楼的图能得到振幅公式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8楼的图能得到振幅公式吗?谢谢!

正弦振荡器输出振幅的准确计算非常困难,此图也如是。

网友C:
稳幅绝对是一个控制问题,必须用控制理论解决。要想说清不是很容易。

网友C:
稳幅用的二极管怎么选?可以使用电解电容吗?

网友D:
学习下!谁给贴个AGC的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