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硬件仿真复位问题

楼主(2011-10-28):
我用芯片是SH79F165,程序用软件仿真没问题,进入硬件仿真一联机出来就不会跳到复位入口,总是在程序中间,按界面上的复位按钮,就跳到0XFC00。估计是仿真设置有问题,但又找不出问题在哪里,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尽管不能复位到起始地址,仿真还是能仿但前面的初始化无法做,后面程序就对不上了

网友A:
是不是软件与硬件联系不好,重新连一下或重新装一下软件及驱动

网友B:
跳到FC00是由于79F165有串口烧写的,FC00是引导扇区程序,如果你不需要,可以通过代码选项将ISP disable即可。
如果一开始就在程序中间,就有问题,有可能晶振不太好,没有起振或者代码选项中的OP_OSC没有选择正确?

楼主:
多谢4楼指点

网友C:
楼主赶紧结贴啊,俺也分点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