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中8050放大倍数取多少才保险?

楼主(2011-10-28):
看过手册了 但考虑到实际情况 和器件参数的离散型
还是问一下比较保险

例如输出在约100mA时 基极电流该多大?

网友A:
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通常取50-100,处于共射极电路开关态100mA的集电极电流时,基极电流可取1-2mA,后级是逻辑电路取低限1mA,是继电器、蜂鸣器之类的负载,取2mA高限。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回答

放大倍数还挺大的啊
怎么功率稍大一些的TO-220封装的BJT放大倍数有些却只有几倍到十倍而已呢

网友B:
大功率的放大倍数都做不大。

网友C:
更大功率的双极型三极管,尤其是高反压管,电流放大倍数更小,往往不到10倍,可能只有3~4倍。这是三极管生产工艺决定的。

网友D:
大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20倍左右,不可能低于10倍,如果不会测试放大倍数,错误地使用万用表的hfe档测量,倒是可以得出3~4倍这个滑稽的结论。

网友C:
7楼:
这是BU2508AF资料截图

网友C:
7楼:
这是BU2532AW资料截图

网友E:
行管的放大倍数在大电流时都很小。

网友F:
hfe不是一个参数,随工作条件变化。还是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G:
的确,大电流、大功率管、高压管,很难做到大的放大倍数。但也有一些做的不错的,比如我有几只2SD1092和2SD1273功率管,最小放大倍数是500:

另外,我最近要做小电流高压缓冲,买了一些高压管,其中一个PNP的耐压600V的管子,放大倍数能>30,也不错了:

要知道PNP管子很难做到高耐压,BVceo超过600V的不超过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