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I的经典mbus电路到底行不行

楼主(2011-10-28):
最近在用ti以前的经典mbus主机电路,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哪位大侠提供一下帮助。

楼主:
TI的代理商垃圾,有问题推三阻四的。

网友A:
如果是代理商,推三阻四的倒是很正常了,现在混口饭吃不容易。

网友B:
啥问题?你倒是说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这样的:用TI的典型的MBUS电路搭建了一下,发现大负载跟小负载时通信都没问题,中间某段负载通信不正常。
可以 的话留个邮箱,我们资料发给你看看。
先谢了

网友C(2012-06-18):
我现在也在做MBUS的电路,能请教一些问题么?

网友D:
本人用MBUS有5年了,全部自己散件搭建的电路,TI那个的电压适应范围太差。开始用了一下,后来就彻底不用了

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主机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E(2013-12-02):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MBUS有5年了,全部自己散件搭建的电路,TI那个的电压适应范围太差。开始用了一下,后来就彻底不用了 ...

本人是学生一枚,最近在做MBUS ,老师让我把TSS721给用分立元件代替了,不知道怎么做,还望指教啊
或者是从机通信部分怎么做啊

网友F:
这一块    MBUS    不熟悉     楼主   可否将电路整出来   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F:
使用分立元件   将这个电路  搭出来   很有兴趣   不知楼主   可否详细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MBUS有5年了,全部自己散件搭建的电路,TI那个的电压适应范围太差。开始用了一下,后来就彻底不用了 ...

大侠, 我在做MBUS电路,用分离元器件搭,老是通讯不成功,求指教,给下大侠的电路图,谢谢,可以发我邮箱liuxiangfly@126.com    不胜感激

网友H:
楼主用的哪个电路啊,官方的链接发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本人是学生一枚,最近在做MBUS ,老师让我把TSS721给用分立元件代替了,不知道怎么做,还望指教啊
或者是 ...

你那个tss721 芯片的电路时怎么样的 接收 何发送电路时什么 看看

网友I:
这个还是慢慢的研究的吧,吃透了就不会感觉很复杂的么

网友J(2014-05-13):
引用 楼主:
4# yoyowodeai
问题是这样的:用TI的典型的MBUS电路搭建了一下,发现大负载跟小负载时通信都没问题,中 ...

楼主,请问可以把MBUS采集端的电路发给我吗?
414132850@qq.com
谢谢。

网友I(2014-09-16):
看来各位都是高手啊

网友K(2014-12-18):
MBUS负载问题很难解决!!!至今还头疼……

网友L(2015-10-10):
各位m-bus主机端怎么弄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M(2016-07-05):
引用 网友K:
MBUS负载问题很难解决!!!至今还头疼……

我们完全解决了,欢迎交流
我们有MBUS主机模块 超小体积纯数字电路,只需要连接一个串口就可以了,有意可加QQ群431991973共同探讨相关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