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4-20MA与本安的关系

楼主(2011-10-28):
网上都说把4-20mA标准的上限设定为20mA是和本安电路有关系,但是,我大概看了看本案标准。没有觉得本安标准把电流限制的那么小啊?我看标准里规定的电流值还都挺大的,规定的45V电压的允许短路电流是45.3mA呢,还有个是规定铜导线的最大允许电流的,对于0.2的线径,最大允许电流的最小值都达到了1.7A,即使0.035的线径,最大允许电流都是几百毫安呢。真搞不懂,为什么说这个20mA是和本安电路有关系?请明白人给咱扫扫盲。

网友A:
re LZ:

选择4~20mA标准不仅考虑的是安全,还考虑器件的驱动特性和线制。这是个综合所有因素而成的标准,如从4mA作为起点就是考虑了电源电流的叠加利用因素以减少线数。

楼主:
选择4mA的原因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明白选择20mA和本安有什么关系。本安的确对某些电流有限制。但是那也是远远大于20mA的。
专家继续。。。。

网友A:
to 3L:

不是已经说了吗?“还考虑器件的驱动特性”。20mA相对来说是个目前常规器件驱动和采样比较“舒服”的电流。

楼主:
不错,我也觉得那个值比较舒服。从分辨率上讲也能满足应用。这么说那个20mA其实和本质安全的标准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本来就是让专家给我说说如何由本质安全的标准来推出这个20mA的。我只是知道有那么个说法,而且网上找到的信息都是那么说的,但是我没有找到本安标准哪里规定了这个20mA

网友A:
to 5L:

也不是说没有关系,至少20mA以下是绝对安全的,有这点基本就够了。

网友B:
本安,本质安全。
电流当然越小越安全了。如果控制系统中有几个电流环,总电流也上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你没明白什么是本安        本安电路与电流有关么???
引用 网友C:

4~20mA电流环是电流源驱动,相同阻抗电流定的越大则电流源所需驱动电压越高(注意实际电流源的结构)。如此,若接触不良或断线,其断点上的压差也必然较高,后果如何自己去思考。

另注:本安——本质安全(Intrinsically safe),即设备自身安全性。这没啥神秘的,具体有标准可查。

楼主:
我觉得我的确没有理解标准里的东西,所以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要是对我的理解很有把握了,我可能就不提这个问题了。
其实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让大家帮我理解本安电路的。
如果我的设计是这样的,我的非本安电路通过密封防爆。但是,给该密封部分是需要供电的啊,供电的电缆不能密封,当然是有绝缘层的,而且很结实的绝缘层,电缆处在了易燃易爆区,那么电缆上的电流大小以什么为标准?我看本安标准给出了个电流标准,那个可是非常大的,远远的大于20ma。电缆上走485信号符合本安标准吗?再假如不小心电缆破损了,里面短路或者尖端放电了,满足什么要求还能保证本安呢?

网友D:
小功率(小电流)更适合本质安全。20mA是和本安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20mA是20mA,本安是本安。没有什么关联。你不要牵强理解两种的关系。

网友D:
我觉得我的确没有理解标准里的东西,所以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要是对我的理解很有把握了,我可能就不提这个问题了。
其实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让大家帮我理解本安电路的。
如果我的设计是这样的,我的非本安电路通过密 ...
引用 楼主:

本安除了电压电流的影响外,还有结构、材料等等的要求。

电压电流的大小还跟电容电感有关。纯电阻的电流比较大。

好好看标准吧。去防爆站认证几次就懂了。

楼主:
小功率(小电流)更适合本质安全。20mA是和本安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20mA是20mA,本安是本安。没有什么关联。你不要牵强理解两种的关系。
引用 网友D:
就是看到网上的所有说法都是再把这两个做关联,所以疑惑啊!我还以为,要符合本安,电流必需小到20mA.或者再有一点点的余量。但是我大概看了看标准,感觉不是那样,弄得我连标准都没有信心去看了

网友D:
就是看到网上的所有说法都是再把这两个做关联,所以疑惑啊!我还以为,要符合本安,电流必需小到20mA.或者再有一点点的余量。但是我大概看了看标准,感觉不是那样,弄得我连标准都没有信心去看了 ...
引用 楼主:

Uo=28V;Io=93mA; Po=0.66W;Co=0.083μF;Lo=4.2mH

一个设备本安部分的参数,可以看到,28V时,可以到93mA

网友E:
本安不是看电流的,是看能量的.因为本安产品他考虑的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暴露在危险环境下,所以,电路的任意两点都有可能短路,于是他要求任意两点短路时释放的能量都不能引起爆炸,简单的说跟电流,电压都有关系,还有不能有大的储能元件.

网友A:
重申一遍,“本安”和电流和电压有着密切的联系,离开了电流和电压,能量无从谈起,这点须明确。容感则是基于其可能短路或开路的考虑,电流和电压可能非常大,这同样和电流电压有关。其实离开了电流电压,基本也就和电没啥关系了。说到结构与材料,那也是基于电流和电压的考虑,没有这些参数如何去确定用那些材料和采用何种结构?所以,与电有关的东西忽略了电流和电压基本就是瞎掰。

可以明确一点,4~20mA电流环标准就电流指标来说完全符合本安。至于其他方面,不在此讨论。这也就是4~20mA和本安的关系。

网友F:
新手,很好

网友D:
重申一遍,“本安”和电流和电压有着密切的联系,离开了电流和电压,能量无从谈起,这点须明确。容感则是基于其可能短路或开路的考虑,电流和电压可能非常大,这同样和电流电压有关。其实离开了电流电压,基本也就和 ...
引用 网友A:

HWM,你是理论大师。但对于这个本安这种技术细节和规范应该不十分清楚。

没有谁说过本安更电压电流无关。
电容电感是由于其储能,瞬间放电可能有足够能量的火花点燃气体。
结构和材料一般是指如端子间距爬电距离、器件选择、绝缘、表面温度、安装等等

只要放电能量小于点燃气体的最小能量,就是本安的。
工业几个信号标准如0-10mA,4-20mA等等容易符合本安要求。
现在有工业标准用其他电流的,还是数字电流信号。

所以,20mA是和本安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以前仪表用也用过0-10mA等,为什么用这个数量级的电流?如果电流太小,精度不好。太大,又耗能发热,麻烦。20mA差不多。跟本安关系不是很大。

就像电力用50Hz一样,取决于以前的技术、工艺、习惯。太大和太小都不太好。没有绝对的必然的必须用50Hz,不是什么上限也不是什么下限。

网友A:
to 21L:

20mA电流环确实不是由“本安”得出,这点在前面开始已经说明。如你所说“工业几个信号标准如0-10mA,4-20mA等等容易符合本安要求。”,这就是其与“本安”的关系,仅此而已。但若说“本安”电路和电流或电压无关,则是相当的不妥。在此重申的就是这点。

网友G:
你要是把电流做到100A能通过本安检测实验,那也是本安的,要是纯粹为了本安这个原因选择这种通讯方式,我觉得没有道理,3836里面也没有推荐过本安要使用那种通讯方式

网友G:
好好读读GB3836理解本安然后好好思考能够达到本安的方式,本安其实不是很难,简单点就是不要引起爆炸

楼主:
也不知道是谁先非要牵强的把20mA和本安联系起来的。搞得网络上所有的说法都是20mA是为了满足本安而制定的。但是没有推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