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发出声音,如何解决

楼主(2011-10-28):
这是用NCP3063构成BOOST电路,输出24V,在空载时,电感会发出声音,当负载越重时,声音越尖。电路工作正常,各器件发热也正常,如何解决此电路的声音问题????

网友A:
最好看一下芯片的规格书,因为芯片的是怎么工作的,可以听到的声音一般都在人可以听到的声波范围,一般开关电源不会工作到那个范围的,可能是因为芯片工作不正常或者是芯片是丢周期的,就会出现工作频率到达了人可以听到的频率,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电阻R5的左端和VCC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觉得和那个电阻有关么?

楼主:
r5?这是防止peak电流过大的,这是由ncp3063的工作机制引起的电感声音,比较难解决,所以发上来问下高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和电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你想改的话,可能把电感量减少一点,让他工作在ccm模式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空载和重载时,不连续电流的频率大概在200--2KHz之间,而人耳的听觉范围大概是20--20KHz。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此说法欠考虑,说反了

网友C:
频率低了吧?

网友D:
发声肯定跟电感有关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是这么想的,是没有经过考虑,也是估计的,但是不是轻载才会丢周期么?我以前是试过轻载的时候有,重载的时候丢的周期会少一点,因此频率高一点,声音尖锐一点。不知道是不是ccm模式下就不会丢周期呢?还是一般不应该工作在ccm模式呢?呵呵,这个真的没有很好考虑

网友E:
我觉得主要在空载的时候,我的这个也是,负载比较弱的时候比较闹心,一顿响,声音的频率和电流波动频率基本一致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的意思是电感量的大小反了,。。。以前遇到过,DCM有噪音,CCM无

网友F:
mosFET也有可能发声音的,PCB发出来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粗心了,哈哈

网友G:
调整开关管得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资料上建议的开关速度为250K,我现在是125K,调整过,没有很大进展,我认为可能是不连续电流的频率与电感的固有频率相近,导致了电感的振动。现在空载和满负载的不连续电流频率为200——2K,全部在人的听觉频率范围内,通过改变电容值或电感值,想要将其移出20--20K的范围内,我觉得比较困难.有没有其它什么思路.

网友A:
尝试改变反馈环路的参数或者加假负载

网友H:
尝试改变反馈环路的参数或者加假负载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加假负载,要在假负载上消耗掉一半功率在没有声音。
您说的反馈回路是指哪部分?我用的PI芯片,是指TL431那里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H:
TL431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改变好像不是很大,据说更换RCD回路电容有效果,瓷片电容也会有声音,明天电容到手后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