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一接触芯片的引脚,波形就没了?

楼主(2011-10-28):
示波器 探头一接触 芯片的引脚,该引脚的输出波形就没了?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一般是你的探头输入电容大,造成电路负载大,探头一上,电路就挂了!
你换个输入阻抗大,电容小的探头试试看!

网友B:
我估计是信号幅度太大了,超出屏幕了·~~

网友C:
你测量的是什么信号,你试试把探头打到*10倍的位置上看看。

网友D:
信号负载能力小,选择输入电阻更大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