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一接触芯片引脚,引脚输出波形就没了?

楼主(2011-10-28):
(无正文)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信号没了,是不是示波器的探头接地了

网友B:
啥芯片?啥输出?示波器探头有1M阻抗,还有电容,要测弱驱动需要打10X,还有数字示波器接地不良会漏电,另外如楼上,你杂知道信号没了呢?

楼主:
是个声卡芯片 wm9714 。有的板子,探头接触位时钟,就有波形出来。但是有的板子,在放歌曲时,探头一接触位时钟,就不能放歌了,播放程序就死了,也没波形

网友C:
探头负载电容过大,换X10档

网友D:
有直流电压偏移 你把电压档调大就出来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