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串口问题,恳请有人给看看。

楼主(2011-10-28):
我用stc    12C5A08AD单片机做485通讯,除了一个很巧怪 的问题。用串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时串口同时连接的485芯片,不能下载程序。我断开和485的连接能下载。中国问题我也理解,但是更急怪的问题是:我断开和485连接程序能运行,不断开和 485的连接程序只是循环运行一个子函数。没完没了。
我的这个子函数功能是主机连续发送1-254到从机。从机地址如果是1-254范内返回给主机,主机保存在数组里。
下面我的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j,n,temp,addr1,k;
   uint m;
   P2=0xff;
   UartInit();
   Tim0_init();
   S119=1;
  RED=0;
  get_num();

  for(i=0;i<8;i++)
  {
    if(pot_address[i]==0)
    {
      bbb=i+1;
   break;
    }
    else
    bbb=9;
  }————————————————————————
这是部分主机程序
下面是子函数:
  void get_num(void)
   {
      uchar temp=16,N=0,k=0;
    UartInit();
    Delay1ms(200);
       TB8=1;RED=1;
     for(N=1;N<254;N++)
    { //if(m>254)
      //{break;}
     Delay1ms(200);
     EN=0;         //使能发送
     Delay1ms(10);
     SBUF=N;
     while(TI==0);
     TI=0;
     Delay1ms(100);
           EN=1;
     Delay1ms(10);
       if(RI==1)
       {
      RI=0;
         temp=SBUF;
      pot_address[k]=temp;

      k++;
    }

        }
     RED=0;
   }
  恳请有人给我看看

楼主:
已经排除单片机问题。因为有一个产品能行。把能行的单片机换到不行的机器上,还是不行。,

网友A:
既然不是单片机问题, 就不要贴什么程序了.
再仔细查查, 两个板子的差别, 电阻,电压,连接.
还有焊接...

网友B:
两个输出接在一个输入上?驱动效果是啥?

网友C:
我也遇到串口问题了,头了大了

楼主:
你什么问题?我头发都白了

网友B:
你什么问题?我头发都白了
引用 楼主:

头发白了你就该听我的,我是专业青蛙。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的串口同时和485部分和电脑的串口相连不可以么?我试过扒掉电脑端的串口也不行。下面是我的pcb是不是布线不行啊?但是我有一个板子是行的啊

7# NE5532

网友D:
关于用串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时串口同时连接的485芯片,不能下载程序的问题可以在单片机的RXD与485芯片之间加1K电阻、单片机的TXD与485芯片之间加1K电阻,达到隔离效果!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我的串口同时和485部分和电脑的串口相连不可以么?我试过扒掉电脑端的串口也不行。下面是我的pcb是不是布线不行啊?但是我有一个板子是行的啊http://hiphotos.baidu.com/xiao9494xiao/pic/item/b399003ef1 ...
引用 楼主:

楼主我已经在两个帖子里超过5次提醒你,两个输出不能接在同一个输入上!!!你电子技术怎么学起在????

网友E: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

用过很多,就在一个11F里碰到过这个问题,其它系列的都没这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同样的电路,很多型号都没问题、我的就在11F系列里有这问题

我没办法,就先下了程序再焊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