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LS052系列国内自我核心技术.懂和用到51内核的朋友都看看

楼主(2011-10-28):
LS052Ax系列单片机是我公司设计、生产的高性能8位系列单片机,其指令系统与MCS-51兼容,内部功能、引脚功能、引脚排列以及引脚的电气特性与AT89S52基本兼容。LS052Ax系列单片机支持独立或关联的三道程序同时运行。执行1道程序的处理性能是AT89S52的1.97倍,同时执行3道程序时的处理性能最高可达到AT89S52的5.85倍。
根据Flash容量的不同、SRam容量的不同以及功能配置的不同,LS052Ax系列单片机分为-A系列单片机不带AD、-B系列单片机4路AD、-C系列单片机8路AD。
     请有需要的朋友联系 原厂代理商 陈先生  0755-83203120     13510985925    cym81592665@163.com

楼主:
有知道LS2051 LS4051的吗?现在除了新品了,新的国产51内核单片机的风暴来袭了,更好的产品,更多的性能。支持中国,支持国产。

网友A:
网址,也没有个?不要搞得比stc还简陋吧!

支持下!:o

网友B:
支持国产~~~

给个网址:
湖南华芯时代微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hochips.com/

有兴趣的盆友可看一下~~~

再来本LS052Ax系列单片机使用手册~~~

楼主:
涵盖了众多功能,大家都可以到网站上看看,提供实时FAE支持,STC的解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们LS052的解密谁可以搞的定?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 陈先生  13510985925    邮箱13510985925@163.com

网友C:
你感说你的加密比STC强?你的内置模块,应用范围比呢?:L

楼主:
L系列的单片机,设置的时候,没有读的功能,所以把硬解密基本排除了。当然,也有很多遗留问题,目前没有听说谁能解密的。

楼主:
LS052Ax片内包含2K~64K字节程序存储器(Flash),1K~16K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2个16位定时/计数器,17个中断源/两级中断机制,并发三道处理引擎,36个I/O端口驱动器,2个全双工串行通信端口,1个SPI主从模式通信端口,2个I2C主从模式通信端口,1个一线通信主模式通信端口,7通道空间矢量SvPWM,4/8路10位精度ADC,1个可编程看门狗,振荡器及时钟电路。
LS052Ax的工作频率为0Hz~40MHz,并支持空闲1,空闲2和掉电三种软件可设置的节电工作方式。空闲方式1仅停止CPU的工作,但维持SRAM、定时器/计数器、串行通信口等外设机制继续工作;空闲方式2停止振荡器工作,切断片内所有时钟,SRAM中的内容维持不变。掉电模式切断片内所有供电线路,仅维持唤醒值班模块工作,SRAM中的内容维持不变,单片机一切工作停止,直到下一个中断或硬件复位为止。
LS052Ax实现了单核多任务并行处理,可以只运行单道程序,也可同时执行关联或非关联的三道程序。执行1道程序的性能是兼容芯片的1.97倍,同时执行三道程序的处理能力最高可达到兼容芯片的5.85倍。

网友D:
这种多核,还不如单周期的51

网友E:
这种多核,还不如单周期的51
引用 网友D:

目前很多1T的增强型51实际效能是8051的6倍左右(即相当于2T)!:)

楼主:
10楼的朋友  ,LS052Ax实现了单核多任务并行处理,  这个是单核的,只是可以同时执行最多3道程序。   并不是说多核。

楼主:
新型体系结构-L结构
          可并发执行3道程序(相当于一颗3核MCU或3颗单核MCU)
          指令兼容MCS-51
          每个机器周期为6个clk周期
          2~64KB 内部Flash程序存储器,20000次擦写周期
          2~16KB内部SRAM
          1KB的EEPROM
          宽电压:1.8~5.5V工作电压
          0Hz~40MHz工作频率
          两级程序存储器加密机制
          36个可编程I/O端口,20mA吸入电流,可直接驱动LED
          2级中断机制
          17个中断源,2~4个外部中断
          2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2个全双工UART通信端口
          2个高速I2C主从模式通信端口
          1个高速SPI主从模式通信端口
          一线(One-Wire)通信主模式通信端口
          空间矢量PWM(SVPWM),3相双向6路,1路启停控制
          4/8路10位精度ADC,转换速率200KBPS
          1个可编程看门狗
          支持自编程功能
          SPI编程接口
          低功耗设计,且支持空闲和掉电模式
          温度范围:-45℃~+85℃
          引脚数:40~44
          封装:PDIP40,QFP44,PLCC44等。

网友D:
目前很多1T的增强型51实际效能是8051的6倍左右(即相当于2T)!:)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快8倍左右
我将全部指令周期加起来相除得到的结果

网友E:
因为一般应用不是使用所有的指令。我是通过一些典型应用来测试的。一般在5-7倍之间,典型是6倍左右。:)

网友B:
LS052Ax 的SRAM容量较大,有16K之多,这在 51芯片中,不常见~~~

网友:
希望他能超越C8051F

网友F:
10楼的朋友  ,LS052Ax实现了单核多任务并行处理,  这个是单核的,只是可以同时执行最多3道程序。   并不是说多核。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晕~~~

再讲讲为什么

网友:
每个机器周期为6个clk周期

看见这句话  有点失望   速度也不会快的拉

网友D:
希望他能超越C8051F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C8051F的模拟性能是MCU中很强的,模块又多,驱动能力强

网友:
空间矢量PWM(SVPWM),3相双向6路,1路启停控制

这个好象是亮点, 难道芯片是定位在变频 ???

楼主:
我个人认为,超越,   应该是指某个功能,而不是泛指,  目前做到,C8051有的,尽量有。然后新的功能,新的特点,也做了,就还可以了。我们不敢说全宇宙最好的单片机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电机驱动控制这里,SVPWM确实是我们一个亮点,也是很多工程师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当然还有其他51都有的大众功能,目前的几个大方向里面,变频是我们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种。

网友G:
把SVPWM应用展开讨论,是IC推广才是最有力的支持,才更具市场前景。

仅仅靠替代某某某芯片的推广方式是最低级的手段

网友H:
好的,我反正是支持!

网友H:
最好是加紧送点样品。用的人多了就成功了。

网友I:
除了速度,基本上可以和M0抗衡了,不错
不需要和C8051比的,没这个意义,现在上新项目,有几个会用C8051?呵呵,M0和M3都比它便宜量又足啊。

网友J:
这种单片机可以同时运行三道程序,用来跑微型的RTOS会很不错。

楼主:
有两个非常好的亮点, SVPWM 还有三道同刻并发。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推出来,能问下各位大侠,这两个功能,会在哪些领域的占有率比较高?我好找突破点。

网友:
有两个非常好的亮点, SVPWM 还有三道同刻并发。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推出来,能问下各位大侠,这两个功能,会在哪些领域的占有率比较高?我好找突破点。 ...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开发套件派送的啊 ??   当年STC也是免费送样 , 送出今天的成绩 啊  !!!!

网友H(2011-11-28):
多核确实很好,试了一下,三核能同时工作,不想操作系统的多任务,一个任务停下来去执行另一个。
这样对于很多应用有很好的效果,比如:
1个系统要用到一个屏,然后要用到复杂的运算,还要有比较快的控制响应,这样就可以用三核处理,
一个核专门刷屏,速度够快,对应要用到中文屏的场所就可以用普通不带中文屏的显示中文了,对于复杂的运算也就不必太担心了。
三核L单片机 有创意。据我的理解他是用了自己设计的三核+51的指令和编译环境。

国产能这样,有希望!!!!!!!!!!

哈哈,大RAM 16K。
还有双UART,I2C,ADC,SPI等,继续努力,加上CANBUS。

楼主:
有没有开发套件派送的啊 ??   当年STC也是免费送样 , 送出今天的成绩 啊  !!!!
引用 网友A:
  有的,我们的LS052MCU,还有专用的烧录器。用我们的专用烧录软件。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

网友A:
   有的,我们的LS052MCU,还有专用的烧录器。用我们的专用烧录软件。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
引用 楼主:

希望LS2051、LS052系列能借鉴stc,也有串口isp功能!

楼主:
希望LS2051、LS052系列能借鉴stc,也有串口isp功能!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道  LS2051是有ISP的功能
使用的SPI接口 ,不是使用串口

网友B:
这段时间,俺在帮忙对LS052Ax做综合测试,总体感觉,性能不错,SRAM大,有16K之多,这在几块钱的 51中,极其少见。
但也发现了一些由于经验不足,产生的设计疏忽,比如,ACC累加器不是全局都能使用的,在扩展的SFR特殊功能寄存器页面中,由于寻址地址相同,存在冲突。。。。。
不过已通过写些符合C语言规范的宏定义,避开冲突,正常使用未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A:
据我所知道  LS2051是有ISP的功能
使用的SPI接口 ,不是使用串口
并且
这个并口下载线跟ATMEL的AVR的并口下载线是一样

网友H:
继续顶起,不要沉下去。

楼主:
大家关注下原厂的网站吧,资料都有更新了,欢迎大家多到这里发表下自己看法。http://www.kernel-ic.com/download/?71e6819/0/1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