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正电压变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如何让一个正电压0~5V变为绝对值相同的负电压,主要是需要高精度,需要mV级的转换精度。
谢谢了,没有好的思路,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A:
用运放哦
+接地, - 接输入, 反馈电阻=输入电阻.
下面就看怎么校零调整了

ok

网友B:
TOREX有负电压输出的LDO,你看一下能不能帮到你,我们公司有FAE支持:13510846986

ok

网友C:
charger pump 电荷泵反相试试看

网友D:
双电源运放反相放大器。

网友E:
用美信的专用芯片,MAX660很好用,以前用过

网友F:
估计楼主不是想要负电源,

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反向就可以,精度就看你选的运放了

ok

网友G:
用个差动放大器,比如AMP03结成反向放大器用,省去了电阻匹配了。

ok

楼主:
我就是要把电压信号反相,没有别的想法,要求就是精度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