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3IO口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一个IO口接按键,同时有10K的上拉。开始按键好使,后来不行了,测波形在无按键的情况,电压大概0.6V左右,而别的未按的键都是因为10K的上拉而是3.3V左右。是IO口损坏了?如果这样是不是每个IO口都要加一些保护措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IO口设为输出了?

楼主:
没有啊,都是一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