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10-28):
前面两个运放部分是不是滤波器,光耦输出的是不是脉冲信号?

网友A:
不是脉冲,这是一个基于线性光耦的模拟传输回路,但我没看到输入信号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位器前面有放大的信号过来,我只是对这块电路不懂,前面的就没截上来

网友A:
那就简单告诉你,线性光耦,发射端下面的受光管是反馈。

网友B:
前面两个运放部分不是滤波器,是积分电路,并使用二极管箝位。光耦输出应该是电压脉冲信号

网友C:
傻子才用线性光耦输出脉冲信号。

网友D:
对交流信号的线性放大

网友E:
估计是对正负交流小信号的连续变化进行检测  上端取负信号积分  下端取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