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电路IO口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按键电路的MCU的IO口用与按键隔离?有时按的次数多了IO口会损坏?因只加了上拉。是不是加一些别的器件会更好?比如上拉端反并联一个二极管,管脚输入端加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之类的?

网友A:
按键按多了会损坏IO,那估计你要换MCU了,这点静电都抗不住。
或者你在IO上加ESD器件
一般按键损坏IO的真不多见

网友B:
加个ESD期间,再串联一个插件电阻试试

网友C:
ls说得没错,尤其是消费类产品,冬天容易产生静电。为了可靠,可以通过加ESD器件保护I/O口,如ESD二极管,压敏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