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温度报警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28):
这图画得有够业余的。基本原理是对的,只是要简答检测,只有左边1/3的电路就可以了,就是说楼主参考第一级就可以了。

楼主:
那里对?我怎么觉得555的4脚永远都是12V

网友B:
还用555作了一个振荡,U1A的反相输入电压》同相输出为负不会动作的;通过VR设定过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