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布线,环路的问题

楼主:
还是没太搞清楚。
图中方框是电路板(3个小方框代表电路小模块),方框外面12v电源是另一个电路板,通过接插件供电。
第一张图中的1和2 是不是产生地线环路了啊?
第二张图 似乎称为单点接地 ,但1和2不也是有环路存在吗,而且还似乎环路面积更大了。

网友A(2011-10-28):
re LZ:

模块间的连线若不是地线则没有环路。不过现在的PCB通常都采用地平面设计,所以不会有图中的情形。

楼主:
to HWM:
   1、低频模拟电路不是推荐单点接地吗,用通常的地平面是不是太合适呢?
  2、还有个重要问题是,图中板子接插件的地点作为了单点的点,但其实接插件的地点并不是电源的地点,距离电源地点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而这段导线成为了电路模块1和2的共同回流路径,若电路模块1是大电流,电路模块2是小电流,它们走共同回流路径,这样是不是不好? 也违背了单点接地的意图。
     单点接地的目的 是 不同类型的回流路径不走同一条地线,保证地线基本等电位,对吗
     而我图中似乎不是真正意义的单点接地。

网友A:
to 3L:

1)地平面也是单点接地,只不过这个“点”有点大,但这恰是通常需要的。

2)如果电源离PCB板的电源插口过远,则确实存在你所说的地线共用段的相互影响的问题。所以,一般要求电源模块尽量离板近一点,这样可以缩短电源线的长度。当然,如果无法靠近安装的话,则必须注意电缆线径。

楼主:
我还是觉得地平面和单点接地不太一样。
地平面的话,电流会自己选择最短路径流回电源地端,很可能大电流和小电流路径重合一部分,产生相互影响。
我再思考思考

网友A:
to 5L:

设想一下,一群人在一个广场上走容易碰撞还是挤在一条街(或一个路口)上容易碰撞呢?

网友B:
你这两个都不是地线环路,地环路指的是一个闭合的地线。
如果1、2都是小电流,3(最左边的那个)是大电流,那么第一图也是合理的。如果1、2里面有一个是大电流,3是小电流的,那么地电位差就会导致麻烦。

网友B:
这个才是地线环路,红色地线封闭成为一个圈,这个地线就成为一个天线,会感应空间的工频干扰,我测过大概是mV级别,这时候1、2两部分的参考点就不平衡了。hifidiy那些没什么基础知识的业余爱好者都知道地线不能环路,因为环了必然在无输入的情况下输出有50Hz的交流声,那就是前后级地线不一致导致的,切断环路交流声就没有了。同样的,温度压力测量等无法避开50Hz这个频段的直流低频电路也是严禁地线环路的。
相反的是,高频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因为对工频不敏感,接地原则是地阻抗最低,所以接成环路甚至是大面积铺地可以有效降低阻抗。

网友C:
总结起来单点接地有两个目的:
1,减小线压
2,避免产生振荡
楼主说的环路和你所问的是矛盾的,在低频情况下,环路就像一个天线一样会接收到50HZ的公频信号。你画的图可能由于地线上的回路电流的大小在经过共同的路经产生压差的情况。

网友D:
楼主哪里去了?

楼主:
TO 10楼:
我把环路问题和共同路径压差弄混淆了。

环路问题弄明白了。共同路径压差问题似乎可以通过单点接地解决,但似乎不能完全解决,因为我接插件的地点和我外面电源供电地点还有“一段距离”,意味着我我线路板上不同线路必须都经过 此 “一段距离”,从而产生相互影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