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ic18f4550在线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在用pic18f4550的时候,发现只能在芯片焊好之后第一次进入debugg模式,然后第二次就进不了了,是在program的时候出现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4B64, Expected Val = 0x6A20, Val Read = 0x2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换了几块芯片都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呢?

网友A:
检查所有的配置字中是否有这方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