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了一个Pt100测温电路,不知道是否可行,请指教

楼主(2011-10-28):
Tl431做1mA恒流源

网友A:
看不懂,应该不行。

楼主:
哪里看不懂?

我的想法是,TL431产生1mA的恒流,驱动PT100  温度变化时,PT100上的电压会变化,差分出这个变化电压给单片机

网友A:
U2/U4挡住的是什么?

楼主:
U2/U4挡住的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没档,U2是电流表,TL431做恒流 1MA还是很稳定的

U4是电压表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注意TL431的稳定性。
由于信号回路没有一个滤波电容,实际输出电压噪声会比较大。
PT100一般需要三线才可以抵消引线电阻导致的测量误差。
商用电路不会这么设计的。

楼主:
是呀,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路稳定可靠。。。

以前同事做的电路就直接用电阻分压来做的。不是很稳定,想改进,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路才是稳定的

网友B:
用三线制或4线制啊,直接差分放大

楼主:
号称0.01 请问这个RW是指什么,就是线阻吗,实际电路中是没有的,对吗?就像信号源内阻一样,只在在那标示一下的吧

网友C:
温度精度多少?

网友D:
直接一个仪表差分放大就行了

网友E:
RW是引线电阻

网友F:
不管是分压还是你这种都要依赖精密电阻的,找个输出到轨的运放负电源可以不要

网友G:
仿真时理想的,实际中,LM358失调很大的;

网友G:
另外,后级的差分放大对电阻的匹配性要求很高,建议改为仪表放大器。

网友H(2013-04-04):
楼主 你那个电路成了没有? 最近也在整PT100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