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回路地的接法

楼主(2011-10-28):
有两个回路,一个是MCU+显示+外设回路,另外一个是继电器控制回路和继电器触点带的负载。首先将2地分开接,最后通过一个多圈磁珠连接到总电源地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继电器闭合,继电器触点负载工作时对另外一个回路干扰小,这种做法有用不?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将继电器控制回路和MCU的回路连在一起,共用一个地;而继电器触点带的负载另接一个地,因为只有在继电器触点带负载端才可能出现大电流,而继电器控制回路是用低电压控制,电流并不大。分为2个地是为了避免大电流对单片机地网络的影响。

楼主:
目前测试的结果是:即使不带负载,在地线回路上的的电流也会影响模拟量!所以还是继电器线圈这个负载影响的。我的主要问题是,将两个地分开接,然后再通过一个多圈磁珠接到共同的一个回路地上,这样有效果吗?哪位高人能从原理上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to 4L:

地线在接近电源处分开就可以了,但电源线(特别是模拟部分)需要用LC滤波。

楼主:
没明白!是不是在电源的正上加一个LC滤波?,从实际测试的结果看,我判断还是地线回路的阻抗比较大。在继电器动作后,在这上边的压降增大了,表象形式就是后端的单元电路电压上高!那么我把接继电器线圈的回路分开,最后通过一个磁珠接到系统的回路地,这时,继电器线圈的电流走向如何?

网友B:
是不是在电源的正上加一个LC滤波?

含“模拟部分”的电源上加滤波。

另外,两部分的地线共享段要尽量的短且粗。

楼主:
也许你理解错了。我的电源+5V是公用的,只是将回路地分开了,这怎么加,所以我只好在继电器驱动回路的地再串接一个磁珠到总的系统地中

网友B:
to 8L:

地可以分叉,电源就不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