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实验的问题 希望有好心人帮忙解答?

楼主(2011-10-28):
为什么我写的这个程序接受不到串口的数据,谁能帮我修改一下?

功能:使用串口UART0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当接收到8个连续数据后,将接收计数值加一后输
*      出数码管D1显示,并将数据原封不动地发送回上位机。
* 说明:将跳线器JP5、JP3短接。
*      通讯波特率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include "config.h"

#define HC595_CS (1<<29)
#define UART_BPS  115200
uint8 rcv_buf[8];

uint8 rcv_new;

uint8 const DISP_TAB[16]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void SPI_Init(void)
{

S0PCCR = 0x52;

S0PCR  = 0x30;
}

void UART0_Init(void)
{

U0LCR = 0x83;

U0DLM = ((Fpclk / 16) / UART_BPS) / 256;

U0DLL = ((Fpclk /16) / UART_BPS) % 256;

U0LCR = 0x03;

}
void SendByte(uint8 data)
{

U0THR = data;

}

void SendBuf(void)
{

uint8 i;

for(i=0;i<8;i++)SendByte(rcv_buf[i]);

while ((U0LSR&0x20)==0);
}

void __irq IRQ_UART0(void)
{

uint8 i;

if((U0IIR & 0x0F) == 0x40) rcv_new = 1;

for(i=0;i<8;i++)

{

rcv_buf[i] = U0RBR;

}

VICVectAddr = 0x00;
}

uint8 HC595_SendDate(uint8 date)
{

IO0CLR = HC595_CS;

S0PDR = date;

while ( (S0PSR&0x80) == 0);

IO0SET = HC595_CS;

return(S0PDR);

}
int main(void)
{

uint8 rcv_counter;

rcv_counter = 0;

rcv_new = 0;

PINSEL0 = 0x00005505;

PINSEL1 = 0x00000000;

IO0DIR  = HC595_CS;

UART0_Init();

SPI_Init();

U0IER = 0x01;

U0FCR = 0x81;

VICIntSelect = 0x00;

VICVectAddr0 =(int )IRQ_UART0;

VICVectCntl0 = 0x20 | 6;

VICIntEnable = 1<<6;

HC595_SendDate(DISP_TAB[2]);

while(1)

{

if(rcv_new==1)

{
SendBuf();

    rcv_counter++;

HC595_SendDate(DISP_TAB[rcv_counter]);

rcv_new = 0;

    }

    }
      return(0);
}

网友A:
没头没脑的一通程序, 也不知道什么单片机, 也不知道怎么个硬件连接,
呵呵. 楼主是不是要先学习一下严谨的态度.

网友B:
嗯,ls说得很有道理!

楼主:
2# airwill 问题已经找到了 严谨的态度 以后一定多多注意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