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出现问题,大神速来。

楼主(2011-10-28):
先把出现的问题跟大家描述下:如下图5脚是运放的正电源输入端,4脚是负电源输入端。我现在4脚施加-12V的电压,然后逐渐增大5脚的正向电压,当增加到20多V时,电流迅速变大,并且4,5脚之间出现火花,冒烟,大有烟花的感觉。我量了下4,5脚之间的间距,只有10mil :dizzy: 。
       以前曾自己腐蚀过该电路,没有问题,那时4,5脚之间的间距比现在稍大。现在的电路板表演完烟花后,4,5脚是通的了。
       在此请教:板子出现这些现象是不是因为4,5脚间距太近?如果是的话,那么间距跟电压的大小关系怎么确定?

网友A:
正常情况下,10MIL  20V  还不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正常情况下,10MIL  20V  还不会出现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现在4,5脚之间的压差是 20-(12)=32V多了!

楼主:
还有疑问就是为何电压增加到一定值的时候会出现短路现象?小于该值时几乎不消耗电流。

网友B:
10mil 不会有问题,我们的板子上有个电路在负半周的时候电压是220V,两根走线之间的距离0.3, 没出现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有粘到污垢啊,助焊剂和锡珠什么的??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不是间距过小的问题

网友E:
先把引脚间清洗干净,再把塑料热熔胶吹化在引脚上,加强绝缘效果试试。

网友F:
芯片问题吧

楼主:
是不是有粘到污垢啊,助焊剂和锡珠什么的??
引用 网友C:
中午一觉睡到现在。确实使用了助焊膏,按你的意思就是焊接的时候不用了?

网友G:
间距太小,有爬电距离的,电压越大爬的越远,这个是要注意的

网友H:
真怀疑你的运放供电能不能到-14~20V

楼主:
LS的这点你不用怀疑,它的最大供电电压是60V。请把焦点放在我的疑问上,谢谢了。

网友I:
老大,我7mil的间距都上50V了。

网友I:
买到假货了吧。

楼主:
那可能就是残余的助焊膏导致的了!

网友J:
对 电路板材质和清洗很重要  我们有个产品就是 电流有漂移现象 查了一个星期后来干脆放酒精在超声波里洗
后来就OK 了 真是郁闷 是代工厂 清洗有问题

网友K:
接出来的线应该用细的,接出来后再粗也行,我看很多人都这样弄的。

是不是助焊剂的问题,清理一下再试验就是了。

网友L:
导电膏有可能,但也有线路板加工是不够平滑有毛刺,导致尖端放电形成的

网友M:
恩 学习下  我也遇到过

网友N:
出现火花说明正负脚短路了

网友O:
DOU SHI XIE SHEN MO YA

楼主:
把验证结果给大家说下吧:助焊剂不是你说想用就想用。刚才又焊接了一个板子,没有使用助焊剂,板子正常工作了,呵呵。教训啊!!!!! 留此贴,警示后淫!!!:lol

网友P:
LS说的很对。我们公司一些新来的高学历者,焊个接插件都用助焊剂,哎···每次他们焊完的板子我都要加工一边的

网友Q:
嗯,我们这边已经不让使用助焊剂了,这东西有两个毛病:有腐蚀性、导电。还不如使用松香,用酒精一洗就干净了

网友R:
焊膏肯定导电的。

网友S:
如果一块就是偶然,如果十块就是必然

网友T:
间距太小也是导致问题的一个因素

楼主(2012-12-28):
https://bbs.21ic.com/icview-280580-1-1.html
LZ看看这个帖子,后来的问题就出在助焊膏上面。

楼主:
擦,回复错了!

网友U:
用刀在中间开个口子再试,就知道是不是间距过近了,不过0.254的间距,30多V还不至于爬电,要知道我0.5的间距 220V压差都还没爬电!!

网友V:
看看内部资料,用表量下45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W:
你先确定你提供正负压的电源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