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选型

楼主(2011-10-28):
430选型和M3/M4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用什么怎么区分?

网友A:
LS说的是MSP430C3xx和MSP430C4xx区别吗?

3xx 是8MHz, 4xx 是 8/16MHz 带LCD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看资源需求了,如果M3和M4有合适的型号,肯定是性价比更好;如果对功耗或其他外设有要求,M3不能满足,430可能更合适。

网友C:
置顶的有个帖子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