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的图片数据以DMA方式送TFT显示

楼主(2011-10-28):
SPI Flash 只支持8位传输,TFT却是16位的。我想用DMA去提高速度。但是源和目的地的数据宽度不一致。
  有想过先DMA把SPI Flash 的数据取到RAM中,转化成16位宽的数据再DMA送至GRAM(TFT显存)中去。由于屏是320x480的,所以RAM中建缓冲区是行不通的。。
怎么样去做呢?现在。。
大家帮忙头脑风暴一下,给点idea!!!

网友A:
RAM中建缓冲区不可行的原因是 RAM 不够大. 那就把 SPI Flash 的数据分小块. 那个 3~5K RAM 做缓冲还是可以的

楼主:
哥哥。。你这想法我也有过,但是不行。把数据分割太小的话,DMA就失去了意义。分割小的话,对应的量就大了。严重影响DMA工作效率!!!。。。

网友A:
那就看你怎么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了。

网友B:
那就看你怎么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了。
引用 网友A:

是的LZ的想法可行,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是一个关键点。

另外,请LZ看看手册上这一段,你直接用DMA应该可以实现8位Flash至16位TFT的数据传送,但具体怎么做要看你的硬件连接。

楼主:
香水大哥,不行滴..DMA 的datasheet 我也看过..

DMA 传输数据宽度规则

DMA 传输数据宽度规则

楼主:
8位到16位只是简单的高位补0..这会将8位数据 合并成16位的..

今天在RAM 里面设置 了一个缓冲区 16位数组.从SPI Flash 中DMA 以byte 宽度传送过来存进缓冲区数组.自动拼接成功!!!

网友C:
你可以用两个DMA通道加两个缓冲区,乒乓操作,这样就可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乒乓DMA? 嗯,好主意.去试试,以前没用过..

楼主:
乒乓DMA 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回来的数据是乱的,

网友D:
最近也在做这个尝试,LZ 目前进展得怎样了?大家交流交流!我的是320×240 的

网友(2015-11-15):
实现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