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噪音太大,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1-10-28):
我的方案是大功率的电源带几路模块,这样负载可以,就没什么声音了。
考虑到如果现场直接了1路,开关电源就会有声音了。这种应用,一般怎么解决?带点假负载?

网友A:
带假负载和调反馈环路

楼主:
假负载就是加进一个适当的电阻?
反馈回路的话是调RCD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