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之keil下载问题

楼主(2011-10-28):
为什么用keil2编译成功生成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正常)之后如果再修改程序编译后所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和没修改前一样效果,只能删除原来的工程再新建工程再写程序才可以?

网友A:
必须重新添加文件 你可能少了这一步

网友B:
正常来说生成的HEX文件的文件名一样的话,你直接按烧写工具就行的了也不需要重新添加的,但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51,AT的还是STC的或者其他家的,下载工具不同功能设置可能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