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电路电源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求教:现在要做一块射频板,包括输入GHz射频信号的两级下变频到几十MHz输出、输入几十MHz信号两级上变频到GHz射频信号输出、一个上变频用的本振锁相环电路、一个下变频用的本振锁相环电路以及MCU控制器,其中除了本振锁相环和MCU要求3V到3V3之外,其他部分都可以4V到5V供电。我的电源输入是线性电源5V,我想用5V经过LDO出来4.5V给各个模块供电,本振锁相环电路有没有必要单独用一个LDO从5V下降到3V3,还是直接从4.5V用LDO下降到3V3。因为第一次画射频板,所以都不大敢确定,电源怎么分比较合理。

网友A:
从5V下来2个LDO 供电 4.5V的注意选择电流足够的,再放个容量大的固体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