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热电偶测温电路,可有人实验过?

楼主(2011-10-28):
先来看一下不进行冷端补偿时测量所产生的误差(以K型热电偶为

例)。设冷端置于0℃环境下,用热端接触被测物体。假如被测物体

是开水,温度100℃,那么热端与冷端之间会产生4.096mV的电势,

依据K型热电偶分度表,查表得到100℃(测量值与真实值相吻合)。

而实际使用时热电偶的冷端是处在随时变化的环境中的,冷端很难

保证0℃。现在置冷端于30℃环境下,把热端同样置于开水中,结果

热端与冷端的电势差变为2.893mV。查K型热电偶分度表得到71℃,

与真实值相差了29℃。在多年实践中,笔者找到一种简单有效的补

偿方法,现介绍给大家参考。

补偿过程:由于环境温度从0℃上升到30℃导致热电偶电势下降了

1.203mV。只要给热电偶正端叠加上1.203mY(或负端减去1.

203mV)。最终结果就是正确的。因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2mV:C,从

0℃到30℃二极管的端电压变化了60mV,而热电偶只需1.203mV的补

偿。60mY/1.203mV≈50倍.即把二极管的端电压变化减小到1

/50,方法很简单,电阻分压只要R5/(R4+R5)=50即可。以
“K”型热电耦为例见图2,测量范围一50℃~900℃。

网友A:
显然不行啊,你这是把外界温度定在了30度,如果外界温度是50度呢?你再来改电路不成?

网友B:
楼上没看懂上面的**。

网友A:
因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2mV:C
-------------------------------------
一50℃~900℃  这个温度系数都不变吗?

网友C:
-50℃~900℃  这个温度系数都不变吗?
不仅是二极管的温度系数,热电偶的温差电动势也不是与温差成正比的,甚至同样的温差但温度区间不同温差电动势也可能不同。

楼主:
这是我抄的一个表里面的电路,也是用二极管补偿

我的理解:

该电路所用热电偶为K型.其温差电动势为40.7μV/℃。
Dl为冷端补偿二极管,首先测出其温度系数为2.38mV/℃.然后用电阻分压法将其温度系数压缩为40.7μV/℃.与热电偶一致。2.38mV/ ÷40.7μV/  58.48.选电阻R5R6之比为57.48R533kΩ,则R6=574Ω。当温度上升时.D1压降减小,R6上的电压上升,且是与Dl温度系数保持严格比例关系的40.7μV/℃,当然,选用的D1不同时,R5R6的电阻比也应改变。
热电偶产生的温差电动势迭加在R6的电压上,差分ADIN+端。同时。用VR1R9R12与电源电压进行分压.用以进行平衡调整,使在O℃时电压表指示为零。这一电压接在IN-端。这样,当热电偶的测量端不测量时(断偶),AD0。在测量端测量时,测出的热电势加在Dl的分压点上,测量的是热端温度。

网友D(点评):
相当于冷端补偿到0度,这样运放输出的是热端相对冷端0度的电压.直接可以线性计量.

网友E(2011-11-28):
学习了,偶要集大众之智慧

网友F:
具体不大懂,不过你不要轻易抄杂牌。。。

网友G(2012-03-12):
学习 不错 谢谢抄的 希望有用

网友H(2013-07-31):
不要R2,R6这个偏置电路,热电偶的负端之间接GND不可以吗?这样接的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I(2014-07-16):
温度是有偏差的 可以修正的

网友J(2015-09-15):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抄的一个表里面的电路,也是用二极管补偿

我的理解:

那不是0度时和断偶时的输出电压都是0V吗?!

网友K:
这个电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L(2016-12-30):
二极管温度系数和压降是离散的,需要用电位器挨个校准才行吧?

网友M:
好眼熟的感觉,似乎和某电烙铁电路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N:
恒温烙铁里面的电路比较成熟,可以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