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疑难问题,(宇宙级难题)

楼主(2011-10-28):
  我的目的:主机一个,从机数目小于8个,从机地址在1-250之间不重复。从机采集AD值发给主机显示。主机上电一开始发送1-255地址码给从机,从机接收到和自己相符的地址码后发回主机,主机保存在数组里。然后从机轮流向主机发送数据。
我的问题:开始焊了8个从机,一个主机能很好的工作。主机采用stc12C5A08AD从机用的是stc12C5604AD。晶振都是 11.0592.12pf电容。但是后来焊接的几个从机出现了很多问题,
问题一:主机的串口是和485芯片前的光耦相连的,这时不能通过串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串口必须断开光耦才能下载程序。(这个问题在第一次焊接的板子上不存在)。
问题二:接着问题一,下载程序后,如果不断开串口和光耦额定连线,程序运行到一个子函数后就一直运行该子函数,该子函数功能是发送地址1-250到从机(具体程序看下面)。但是有时候也可能只运行该子函数一次(我的要求就是一次)。
我用过的办法。
1.以为12pf电容太小,结果换了30pf的也不行。
2.把没有问题的板子上的单片机和有问题的板子的单片机互换。结果有问题的还是照旧,。没问题的还是没问题。就是排除了单片机问题。
3.测量电源正常,光耦换了N个。还不行。我直接把光耦去掉,用串口直接485芯片还是不行。貌似必须串口悬空才能下载程序。只有悬空才能不循环执行那个子函数。
下面是函数:
void get_num(void)
   {
      uchar temp=16;
   uint N=0;
   uchar k=0;
    UartInit();
    Delay1ms(200);
       TB8=1;RED=1;
     for(N=1;N<251;N++)
    {
     //if(N==253)
     // {break;}
     Delay1ms(200);
     EN=0;         //使能发送
     Delay1ms(10);
     SBUF=N;
     while(TI==0);
     TI=0;
     Delay1ms(100);
           EN=1;  //使能接受
     Delay1ms(10);
       if(RI==1)
       {
      RI=0;
         temp=SBUF;
      pot_address[k]=temp;   //从机发来的地址保存数组里

      k++;
    }

        }
     RED=0;
   }

void main()
{ uchar i,j,n,temp,addr1,k;
   uint m;
   P2=0xff;
   UartInit();
   Tim0_init();
   S119=1;
  RED=0;
  get_num();       //我用串口连接电脑,查看运行情况
                        //程序执行到子函数,就一直循环执行这个子函数。
  for(i=0;i<8;i++)
  {
    if(pot_address==0)
    {
      bbb=i+1;
   break;
    }
    else
    bbb=9;
  }
++++++++++++++下面还有程序,我只贴出这些。
我认为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但是我极其认真的比较了有问题的板子和没问题的板子实在找不出差别。

楼主:
串口RXD加上拉电阻,我也试过不行

楼主:
这个问题说的明白点就是:单片机串口连接的外围电路会影响单片机程序的执行??

楼主: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D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 = 0xB8;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S=0;
        EA=1;
}
这是串口初始化程序,我今天通宵等待问题答案。有解决问题者,悬赏,可以现金交易

网友A:
宇宙级难题让宇宙人来解决吧!
自己慢慢想,硬件软件都有问题

网友B:
说几个结论:

1.这电路里光耦是费力不讨好,等于没加。
2.发现带着光耦下不了程序,应该用示波器来看串口上的信号而不是瞎猜。而且提示你,光耦次级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输出?会不会跟程序下载的串口波形打架。
3.程序是最简单的东西,只有自己写错得份,不安静下来不要想找到问题。
4.楼主不会调试软硬件,建议在本版搜索我的精华帖看下。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光耦的问题,光耦输出到74HC164,结果传输时总有问题,费了些时间,最后发现原来是光耦的速度不够快,导致光耦输出信号的上升沿不够陡,不得已又加了整形电路后解决的。
后来想起来,应该直接使用高速光耦更合适。
楼主是不是也是这问题?

网友D:
N年没在这边回帖了......上来就被“宇宙级难题”吸引...一看...似曾相识
首先LZ这光耦加得...和三极管有什么区别?GND和VCC两侧都用一样的:L
而且这机制明显就不怎么好,3年前我做的485总线,就32个设备...没主从机概念,管他谁谁同时往总线上发数据都无所谓(没写错...就是允许多主同一时刻疯狂发数据互相打架而不出错),任意时刻拿个镊子拼命短路总线,疯狂热插拔,总线绝不崩溃......支持组播...点对点...广播通讯方式...
当然了,整个程序还外挂了5ms刷新频率的动态数码管显示,LCD多级菜单,支持双击/长按/长短击的键盘,通过接收485时间广播自动同步时间的RTC(当然没有用RTC芯片)...
全程没有任何一处使用超过1个_nop_();的“死机式延时”...就状态机+定时器,而且用到的MCU可低级多了——STC89C52RC...

楼主:
首先LZ这光耦加得...和三极管有什么区别?GND和VCC两侧都用一样的
————————————————————————
这个问题我认识到错了,但是板子已经成型。没法再改了。

谢谢大家的答复。问题是我把光耦去掉直接485芯片也不行。
我最 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串口接上后面的485芯片部分,程序就在那个子函数里一直运行?
下面是我的pcb

网友B:
首先LZ这光耦加得...和三极管有什么区别?GND和VCC两侧都用一样的
————————————————————————
这个问题我认识到错了,但是板子已经成型。没法再改了。

谢谢大家的答复。问题是我把光耦去掉 ...
引用 楼主:

2个输出不能接在同一个输入上,楼主你再对这句话视而不见,我保证你1年都做不出来!

楼主:
我知道把485和串口断开可以写程序,但是我写进程序后。我把电脑那边的串口线拔掉了,也不行哦。还是一直运行那个子函数

网友B:
我知道把485和串口断开可以写程序,但是我写进程序后。我把电脑那边的串口线拔掉了,也不行哦。还是一直运行那个子函数
引用 楼主:

楼主啊,我不知道你搞研发时候到底看没看过芯片资料,485芯片在输入断开的情况下,RXD是输出高电平的。这个问题拿脑袋想都想得通——如果一个485设备,在不插电缆的时候,RXD输出为低或者有信号,单片机不是要疯了啊~~~~~~!

网友B:
运行某个你不希望的函数,是软件上的问题,不要去找借口说这个单片机可以对,那个不能对,芯片出问题的概率小于你买彩票中奖的概率,你现在应该静下心来找,这个函数为什么被运行了,也许在硬件和软件设计上有你根本没有考虑到的漏洞或者边界情况!没有经过这样历练出来的工程师,始终只是一个模仿者而不是开发者!

网友E:
楼主你的485的AB线上的电平不对,在不发送的时候是小于0.2V的电压,这可能导致7576的R端电平不确定,主机就会收到误码。估计你的接收缓冲pot_address[]可能比较小,在收到误码后可能越界了,破坏了内存数据导致复位,你看到的现象就是一直在运行某个函数。把那个120欧姆电阻改成4.7K以上试试。120欧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如果不是高波特率或长传输线是没必要的,而且如果用120欧电阻做匹配,相应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也应该使用较小的阻值。
还有,发送完了之后,为什么要延时100mS之后再使能接收呢?

楼主:
NE5532 你好你还在么?我把TXD和RXD通过一个 1K电阻和光耦连接可以下载程序了,而且程序也不一直执行那个子函数了,真是很感谢你。把你帐号发过来,。我给你报酬

楼主:
我经验太少了。以前没做过通信,都是单机小产品。这次真是见笑了。

网友B:
呵呵,谢谢楼主的热情,不过这里是互助论坛,要卖技术的时候我会标价的。

你的1K电阻也有问题,单片机输入端和PCB走线上有寄生电容,串1K电阻将导致波形边沿变得圆滑,对高波特的信号会产生影响。我的建议是你取消电阻,单片机通过485直接下程序(反正STC那个下程序说穿了就是个串口通讯),或者是用个跳针来解决问题,总之就是这个原则:不要为了只用1次的下载程序动作,去降低了每天都在使用的串口通讯(485)的可靠性,要抓住产品的主要矛盾,东西才可靠。

至于程序调试,建议你看我的精华帖,楼主离一个合格的Engineer确实还有一定距离,不过楼主加油!

楼主:
郁闷。我串了1K电阻后,程序倒是能下载了,可是问题是不拔掉和电脑连接的串口线后那个子函数程序能执行一次,但是不往下执行,拔掉串口线时那个子函数一直执行。我彻底郁闷了。还是买个弄个示波器看看吧。谢谢你

网友F:
485总线阻抗标准,必须大于50欧姆!

LZ能否告诉我你的485总线的电阻值是多少?万用表量一下即可。

          标准是大于50欧姆,按照你的(错误)电路,如果接入8个从站,总线电阻值为120/8 = 15 欧姆!从站越多,阻值越小;485还怎么传输?

  所以,当你接入2个从站时,总线阻值为60欧姆,一切正常;接多了,总线阻抗不正常了。工作异常。

、、

楼主:
我接了三个从机。485线都是半米左右。离的很近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你肯定写错了 呵呵:)

你是怎么解决这似曾相识的问题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请问NE5532 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
huanben  你这一句那一句的说的怎么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呵呵,CSMA/CD算法足以,贴一段上来好了,反正只是做着玩玩..
/*******************************************************************************************************************************
* Function Name : RS485_Tx_Mainloop
* Description   : Frame architecture
* Parameter     :
* Return        :
* Notes         :
*******************************************************************************************************************************/
    void RS485_Tx_Mainloop(void)
    {
        register UINT8 i;
        UINT8 mTxDataTemp;
        UINT8 mCheckSum;

        // RS485 Protocol processing(Send)
        switch(eRS485_TxStateMachine)
        {
            case eBusIdle:
                l_TxBufferProber++;
                if(l_TxBufferProber == TX_FRAME_BUFFER_SIZE)
                {
                    l_TxBufferProber = 0;
                }
                if(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BufferEmpty)
                {
                    pRxFrameCompare = &l_FrameCompare[0];
                    mTxDataTemp = (UINT8)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eTxFrameType;
                    switch(mTxDataTemp)
                    {
                        case eFrameType_MsgUnicast:
                        case eFrameType_MsgMulticast:
                            // Byte 1: 0x80/0x90|Length
                            l_RxFrameCount =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Length + 6;
                            mTxDataTemp |= l_RxFrameCount;
                            *pRxFrameCompare++ = mTxDataTemp;
                            mCheckSum = mTxDataTemp;
                            // Byte 2: TargetAddress(Unicast or Multicast)
                            mTxDataTemp =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TargetAddress;
                            *pRxFrameCompare++ = mTxDataTemp;
                            mCheckSum += mTxDataTemp;
                            break;
                        case eFrameType_MsgBroadcast:
                            // Byte 1: 0xA0|Length
                            l_RxFrameCount =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Length + 5;
                            mTxDataTemp |= l_RxFrameCount;
                            *pRxFrameCompare++ = mTxDataTemp;
                            mCheckSum = mTxDataTemp;
                            break;
                        default:
                            assert(0);
                            break;
                    }
                    // Common: MsgWord[0], MsgParam[1-mFrameLength]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ContentHead = 0;
                    for(i = 0; i <=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Length; i++)
                    {
                        mTxDataTemp =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Content[i];
                        if(mTxDataTemp & 0x80)
                        {
                            mTxDataTemp &= 0x7F;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ContentHead |= (0x01 << i);
                        }
                        *pRxFrameCompare++ = mTxDataTemp;
                        mCheckSum += mTxDataTemp;
                    }
                    // Common: MsgParamHead
                    mTxDataTemp =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ContentHead;
                    *pRxFrameCompare++ = mTxDataTemp;
                    mCheckSum += mTxDataTemp;
                    // Common: LocalAddress
                    *pRxFrameCompare++ = gUnicastAddress;
                    mCheckSum += gUnicastAddress;
                    // Last Byte: CheckSum(Delete the most significant bit)
                    mTxDataTemp = mCheckSum & 0x7F;
                    *pRxFrameCompare = mTxDataTemp;
                    eRS485_TxStateMachine = eTxBusDetect;
                }
                break;
            case eTxBusDetect:
                BusDetect_Init();
                eRS485_TxStateMachine = eTxBusDetectResult;
                break;
            case eTxBusDetectResult:
                switch(BusDetect_Results())
                {
                    case eScanning:
                        break;
                    case eBusbusy:
                        eRS485_TxStateMachine = eTxBusDetect;
                        break;
                    case eBusLeisure:
                        l_RxFrameCompareChecksum = 0;
                        l_RxFrameCount = l_FrameCompare[0] & 0x0F;
                        pRxFrameCompare = &l_FrameCompare[0];
                        l_TxFrameSendError = 0;
                        l_TxFrameSendComplete = 0;
                        for(i = 0; i < (l_FrameCompare[0] & 0x0F); i++)
                        {
                            Uart0_Push(l_FrameCompare[i]);
                        }
                        eRS485_TxStateMachine = eTxSending;
                    default:
                        assert(0);
                        break;
                }
                break;
            case eTxSending:
                if(l_TxFrameSendError)
                {
                    switch(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ResendTime)
                    {   // mFrameResendTime: 1 - 255(The number of times a frame to send), 0 - unlimited
                        case 0:     // Unlimited number of try again
                            l_TxBufferProber--;
                            break;
                        case 1:     // Give up this frame data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BufferEmpty = 0;
                            break;
                        default:    // 2 - 255: Try to send data once again
                            l_TxBufferProber--;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ResendTime--;
                            break;
                    }
                    eRS485_TxStateMachine = eBusIdle;
                }
                else if(l_TxFrameSendComplete)
                {   // Data frame sent successfully, Clear the buffer
                    sTxFrameBuffer[l_TxBufferProber].mFrameBufferEmpty = 0;
                    eRS485_TxStateMachine = eBusIdle;
                }
                break;
            default:
                assert(0);
                break;
        }
    }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Uart_FrameHandle_Register
* Description   : Registration. Allocation function processing receives the legal frame
* Parameter     : pFunction - Scan code callback function pointer
* Return        :
* Notes         :
*******************************************************************************************************************************/
    void Uart_FrameHandle_Register(void (*pFunction)(struct RxFrameArchitecture *pEffectiveFrame))
    {
        sRxFrameArchitecture.pFramehandler = p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Uart_Rx_Mainloop
* Description   : Deal with the received data from a serial port
* Parameter     :
* Return        :
* Notes         :
*******************************************************************************************************************************/
    void Uart_Rx_Mainloop(void)
    {
        register UINT8 temp;

        assert(sRxFrameArchitecture.pFramehandler != NULL);
        // RS485 Protocol processing(Receive)
        while(Uart0_ReciNum())
        {
            temp = Uart0_Pop();
            if(temp & 0x80)
            {   // Frame head is always 1XXXXXXXB
                eUart_RxStateMachine = eRxFindFrameHead;
            }
            switch(eUart_RxStateMachine)
            {
                case eRxFindFrameHead:
                    sRxFrameArchitecture.eRxFrameType = temp & 0xF0;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Length = temp & 0x0F;
                    sRxFrameArchitecture.pFrameBuffer =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Buffer[0];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CheckSum = temp;
                    switch(sRxFrameArchitecture.eRxFrameType)
                    {
                        case eFrameType_MsgUnicast:
                        case eFrameType_MsgMulticast:
                            // Except 3-Bytes(FrameHead + TargetAddress + Checksum)
                            sRxFrameArchitecture.mRxDataCounter =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Length - 3;
                            eUart_RxStateMachine = eRxFrameAddressCompire;
                            break;
                        case eFrameType_MsgBroadcast:
                            // Except 2-Bytes(FrameHead + Checksum)
                            sRxFrameArchitecture.mRxDataCounter =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Length - 2;
                            eUart_RxStateMachine = eRxFrameReceiving;
                            break;
                        default:
                            assert(0);
                            break;
                    }
                    break;
                case eRxFrameAddressCompire:
                    switch(sRxFrameArchitecture.eRxFrameType)
                    {
                        case eFrameType_MsgUnicast:
                            eUart_RxStateMachine = (gUnicastAddress == temp) ? eRxFrameReceiving : eRxFrameIgnore;
                            break;
                        case eFrameType_MsgMulticast:
                            eUart_RxStateMachine = (gMulticastAddress == temp) ? eRxFrameReceiving : eRxFrameIgnore;
                            break;
                        default:
                            assert(0);
                            break;
                    }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CheckSum += temp;
                    break;
                case eRxFrameReceiving:
                    if(1 < sRxFrameArchitecture.mRxDataCounter)
                    {
                        sRxFrameArchitecture.mRxDataCounter--;
                        *sRxFrameArchitecture.pFrameBuffer++ = temp;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CheckSum += temp;
                    }
                    else if(1 == sRxFrameArchitecture.mRxDataCounter)
                    {       // Record the sender's address
                        sRxFrameArchitecture.mRxDataCounter = 0;
                        sRxFrameArchitecture.mSenderAddress = temp;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CheckSum += temp;
                    }
                    else    // Last Byte: CheckSum
                    {       // Frame have received success
                        if(temp == (sRxFrameArchitecture.mFrameCheckSum & 0x7F))
                        {   // The frame currently being processed is not sent to their own
                            if(gUnicastAddress != sRxFrameArchitecture.mSenderAddress)
                            {
                                (*sRxFrameArchitecture.pFramehandler)(&sRxFrameArchitecture);
                            }
                        }
                        eUart_RxStateMachine = eRxFrameIgnore;
                    }
                    break;
                case eRxFrameIgnore:
                    break;
                default:
                    assert(0);
                    break;
            }
        }
    }

楼主:
你搞什么啊?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taijing33 不能对你的问题提出建设性解决意见。

22楼提问的是NE5532在10楼那句话怎么理解。

虽然没办法对你有所帮助,但是我的问题应该和你不相干扰。

网友F:
三个120并联等于40欧姆,近距离没什么问题,30欧姆以上实验都没问题。实验结果而已。产品可不行,算设计错误,最后原因查出来评不上工程师。

我的系统接了80个从机,最远800米。只需要在800米双绞线两端焊2个120欧姆即可;板子上无需加电阻。

、、

网友F:
还有就是,下载程序时,必须保证半双工485芯片 75176 处于输出状态,也就是第2/3管脚RE/DE 必须为低电平! 如图,这只要在2个红色X 之一位置焊接一个短路块即可;——下载程序时拔掉短路块,工作时短接短路块。

网友D:
简单来说就是各节点同时争抢总线,发送冲突检测随机时间退避算法。原理图??呵呵...485的EN脚还要用个IO去控制,岂不是浪费资源?

网友D:
LZ认为,B上拉A下拉、A上拉B下拉在这里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无数据收发的状态下总线默认的电平状态应该是什么?

网友D:
反正今天闲得无聊...翻箱倒柜就弄出这么3个自动布线的破板子...既然有485就凑合了......软件几乎没什么改动,没有对应硬件的模块程序空转就是了...
接着么就这样子,互发带有多重校验的封包,单播/组播/广播虽为变长帧,但只各加了一个参数,即7/7/6字节,内容么就是发送一个随机数,让从机根据这个随机数改变边上LED的状态...

网友H:
简单来说就是各节点同时争抢总线,发送冲突检测随机时间退避算法。原理图??呵呵...485的EN脚还要用个IO去控制,岂不是浪费资源?
引用 网友D:

LS回复好快啊。。呵呵。。

用状态机处理收发, 程序风格不错, 但封装应该还能再精简一些,这样对LZ才有帮助。。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你好 LZ已经批评我给他的帖子捣乱了

你更厉害 连LZ问什么问题都不看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H:
你好 LZ已经批评我给他的帖子捣乱了

你更厉害 连LZ问什么问题都不看下。
引用 网友G:

哈哈。。 LZ的问题,首先是电路设计问题,再者是程序设计问题。
应该是搞设计经验还不足,所以能参考一下优秀的设计是十分重要的。

但LZ硬要在自己的电路上钻牛角尖 ,也也没法子。。:D

网友:
你再式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你看的准,我确实在这个地方弄反了。我改正后原来哦问题没有了。但是程序执行完那个子函数后就似乎停止了,。

网友I:
没做过,帮不上忙

楼主:
怎么给分啊?我要结贴。

网友J:
回复 楼主:
点我要结贴 然后 在每个人的回复的右边会出现一个小框 你在小框里填分就行

网友K:
哈哈,远离51,珍惜脑桨。

网友L:
好好读datasheet,我以前读资料总觉得小字无所谓,结果后来遇到问题后才发现小字有时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致命的

网友A:
NE5532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楼上还误导

网友M: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