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个multisim仿真问题,这出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28):
这是一个运放电路

这是模数转化电路

两个电路单独运行仿真都能正常工作,可是放到一起就会报错,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放大个20mV左右的小信号然后转换成数字量,该怎么弄?

这是两个multisim文件,把后缀改为msl1既可用multisim打开

网友A:
哥们 咋用AD620当运放用啊,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放在一起时,是否改标号了?比如电阻R1标号重复,U1有2个。
还有电源最好用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有标号错误的,两块电路放到一起系统自动改变标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用哪款运放?我参考别人的电路用的就是这个,还有,我仿真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