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 MOSFET用在12V电源C类放大器中会有问题么?

楼主(2011-10-28):
(无正文)

网友A:
考虑到器件制造的离散性和电源电压的离散性,这么做是不可以的,余量必须留够。

网友B:
25V是mosfet里的续流管的承受电压,24V电源是指电源的有效电压是24V,而不是Vmax,这样用势必mosfet续流管击穿,长导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