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芯片的名字,我实在是找不到了~~

楼主(2011-10-28):
求助各位大神,小弟我这段时间拆一个博世的墙体探测仪,被一块小芯片给整郁闷了
有见过这种芯片的大哥,请不吝赐教。
芯片描述如下:
芯片上面丝印为K07
六脚芯片,贴片
同一排的管脚间距只有15mil,超级小...芯片的宽带宽大概50mil
初步推断为无源器件
电感线圈的输出端用到它了,电源部分LM337的外围用到它了,反正板子上用到这个K07的地方挺多的...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了...含泪ing

网友A:
mil是什么

网友:
4# kfzy6 一个计量单位名称
密尔(mil)也被称为微英寸,是一种长度单位,换算关系如下:

  1英寸inch=1000密尔mil
  1mil=25.4um
  1mil=1000uin
  密尔是线路板常用的度量衡单位,此外还用于度量膜层的厚度如反渗透膜、机械工业中的漆层厚度等方面。

网友B(2011-12-23):
你这个就是想确定芯片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