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过程中会消耗被测试信号能耗吗?

楼主(2011-10-28):
今天用示波器测量一个电源只能提供5MA电流、电压3.3V(直接经过220V电阻降压后稳压管稳压)产品,只要示波器夹上去后,就没反映,后来稳压都烧了,示波器是在测量过程中有功率消耗吗?刚刚用示波器测量一个可调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可调稳压电源有电流显示,电流显示为0.000A。2种现象,感觉奇怪,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测量当然会有消耗,但非常小,跟5mA比,可以完全的忽略,烧毁电路是因为地线回路的原因,你的电源不是隔离的,而示波器的地线和大地相通。

网友B:
有些示波器探头有两个档,一个50 Ohm 一个1MOhm,你是不是用了50 Ohm的挡了?

网友C:
测量当然会有消耗,但非常小,跟5mA比,可以完全的忽略,烧毁电路是因为地线回路的原因,你的电源不是隔离的,而示波器的地线和大地相通。
这也是为什么示波器不能测试220V的交流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