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座使能问题

楼主(2011-10-28):
手上有个旧卡座板卡,不插卡时,使能脚跟地断开,插卡后,使能脚接地,由此检测是否有卡插入。
现在需要更换一个新卡座,其他管脚都一样,就新卡座的使能脚变为:不插卡时,使能脚接地,插卡后使能脚断开地.
求问高手们是否有简单电路让新卡座适应旧的板卡.就是新卡座,插卡后使能断开变为插卡后使能脚接地.求教!!

网友A:
加一级三极管构成的反相器即可(2只1K,1只9013)

网友B:
如果系统内有其它富裕的反相器可以连上使用,单独设的话,确实晶体管算最简单的了,不过很多卡座同时带有常开和常闭触点,改一下PCB连线也许更简单。

网友C:
一般卡座两种都会有哦

网友D:
重新买个卡座可能最便宜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