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按键的时间间隔问题

楼主(2011-10-28):
现在项目的要求是按键按一次LED闪烁,在1.5S内如按键再次按下就播放声音且LED闪烁,1.5S之后按键按下LED关闭。
      在播放声音和LED闪烁的时候如1.5S内按键按下仍在此状态循环,1.5S之后按键按下则关闭声音和LED。
      按键扫描是在定时中断里实现的,有键按下就设置相应的标志位。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两次按键的时间间隔?

网友A:
扫描按键的中断里加软件定时器就OK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如果在1.5S内按键多次按下,定时器就要被清0然后重新计时,这点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但如果在1.5S内按键多次按下,定时器就要被清0然后重新计时,这点该如何实现?
引用 楼主:

计时器+状态机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编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基本的问题可以让客户下几万的单

网友C:
变个思路:不是挠头1.5秒计时怎么办;而是判断第二次按键与前一次释放键之间的时间T是多少。

第二次按键判断,如果T<1.5秒,有效……;  如果T>1.5秒,无效处理……

这样只需要用到你已有的程序,不用填写新程序了。

     if (  二次键按下 &&  一次键释放)T1=T;        // 记录 T
    if (  T1<1.5 S ) {……}

、、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这基本的问题可以让客户下几万的单
引用 楼主:

都在做播放器类的项目了,还在问这样的最基本的编程问题,我只能是无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恰恰这世上老板都是不怎么懂技术的(相对工程师),我的老板就因为当年做了个手机上的闪灯而注册了这个公司.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技术却仍是穷光蛋一个,是因为他们不能将他们的技术放在最合适的产品和市场上。也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技术很牛X,对一些简单的问题表示不屑.但到底什么技术叫牛X呢?卫星?火箭?导弹?.....?又能有几人能做那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但恰恰这世上老板都是不怎么懂技术的(相对工程师),我的老板就因为当年做了个手机上的闪灯而注册了这个公司.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技术却仍是穷光蛋一个,是因为他们不能将他们的技术放在最合适的产 ...
引用 楼主:

说得好,产品的最终目的是赚钱,为了搞技术而搞技术的是穷光蛋,但是这句话不是说技术不重要,而是说技术是基础,没有基础,一切空想都无法实现。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的难易程度不会跟随订单的数量而改变,也不会随你老板的钞票多寡改变。

NE5532说得很清楚了,楼主应听取众人的建议并自己认真思考
状态机意味着,你可以把按键功能用状态机划分为几个状态,同时用定时器来记时,你可以看看刚刚被顶出水面的 iceage 大侠的帖子,就是讲如何使用状态机的。

网友B:
LZ是做BOSS的料,搞技术差点

网友E:
用哪款单片机呢?按键定时中断的时间间隔是多少?是否要检查按键释放?

定时器有几个?如果定时器够用,可以再用一个定时器来计算两次按键的延时。当然,这其中会有一点误差,来自进入定时器中断和按键按下时间点之间的时间差。
我想可以用简单的原始的办法去解决,多设几个标志位,配合软件计数器,应该可以解决的。1.5s内多次按下,定时器虽然被清零了,但标志位可以记录按按键动作次数。当然,如果你要检查按键释放,那就另当别论,那就复杂了。但如果不检查按键释放,可能按键体验会打折扣。

建议楼主把你自己的思路用流程图表达出来,这样大家才好讨论,不然太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只是个新手,随便说说而已,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见谅:kiss: :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D:
解决了就好,我本来想给你写一段伪代码,讲解思路,看来用不着了。

网友A:
呵呵,恭喜恭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然用的着啊,这个问题解决了只是暂时的,重要的是方法

网友D:
状态机的伪代码:
在定时中断或保证定时调用下面的过程,假设间隔为 10 ms.

switch (state) {
   case 0:
       LED = 0; //turn off led
       if (keyPressed) {   //有键按下
           timer = 150;
           state++;   //进入下一个状态
       }
       break;

   case 1:
       LED_Blink();  //led 闪烁
         if (timer == 0) {
           state++;   //1.5s 外的状态
        }
        else {
           timer--;
           if (keyPressed) {   //1.5s 内有键按下
              PlayMusic();
              timer = 150;      //根据需要,也可以用新的另一个状态来处理
            }
        }
        break;
   case 2:
       if (keyPressed)
          state = 0;
       break;

网友F:
楼上辛苦了,很常用的结构。

网友G:
感觉LZ没有理清思路
1.5S 之前只按一次键,则 led  闪烁。
1.5S 之前有2次以上按键,则 led闪烁 且 播放声音。
1.5S 之后只要有按键,则关闭声音和 led。

实际上1.5S之后跟前面2个没有关系,只要弄个标记位来标记它是1.5S之后就行了,重点就是怎么在1.5S内判断按键次数,5说得不错,确实是基本问题,按键连击。

网友H:
用定时器啊!!!

网友I:
正因为中国做技术的是穷光蛋,所以技术落后。别指望穷光蛋能把或愿意把技术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