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进不了按键中断。程序贴出来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10-28):
#include  "systemInit.h"

#define  PF3    GPIO_PIN_3   //LED灯的引脚是PF3
#define  KEY    GPIO_PIN_7  //按键的引脚是PJ7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PF3);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J_BASE, KEY);
    GPIOIntTypeSet(GPIO_PORTJ_BASE, KEY, GPIO_RISING_EDGE);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J_BASE, KEY);                    //  使能KEY所在管脚的中断
    IntEnable(INT_GPIOJ);                                   //  使能GPIOD端口中断
    IntMasterEnable();
    for (;;)
    {
/*if((GPIOPinRead(GPIO_PORTJ_BASE, KEY))==0)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PF3,0x08);
              for(ulLoop = 0; ulLoop < 600000; ulLoop++)
   {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PF3,0x00);
              for(ulLoop = 0; ulLoop < 600000; ulLoop++)
   {
   }
}
if((GPIOPinRead(GPIO_PORTJ_BASE, KEY))==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PF3,0x00); */  查询方式正常。
    }
}
//  GPIOJ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GPIO_Port_J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J_BASE,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J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 & KEY)                                 //  如果KEY的中断状态有效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PF3,0x08);
        for(ulLoop = 0; ulLoop < 600000; ulLoop++)
        {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PF3,0x00);
        for(ulLoop = 0; ulLoop < 600000; ulLoop++)
        {
         }
    }
}
/******************************/
在startup.s我是这么写的:
EXPORT  __Vectors
        EXTERN GPIO_Port_J_ISR
__Vectors
        DCD     StackMem + Stack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SR                       ; NMI Handler
        DCD     FaultIS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C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D
        DCD     GPIO_Port_J_ISR             ; GPIO Port 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
在调试的时候,程序总是停在这里: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 fault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FaultISR
        B       FaultISR

;******************************************************************************
我刚学ARM。请大家给小弟点提示。

楼主:
是不是在启动文件中的中断向量表里没有“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J”啊?我看了所有的启动文件的GPIO只到“H”

网友A:
faultISR找找这个异常产生的原因,即在什么情况下会引发该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