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VP烧录ST7FLIT19BF1无法连接上RLink

楼主(2011-10-28):
我自己做了个最小系统,用RLink通过STVP烧录,结果提示:"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option bytes are enabled on the device.check the icc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icp connector.
线路我一直在检查,没有问题,郁闷死了,都搞两天了,哪位高手遇到过此问题,指教下,先谢了!

网友A:
无非就是脚对不对、rst容值对不对(我记得之前用过一个104的电容就会导致烧不了,103就可以)。
其它就没什么经验了。

楼主:
?rst容值,我的Reset上就串了一个3.3K的电阻,
现在连接后会出现“problem while downloading monitor!"
或者会出现检测到的device是错得,:L

网友A:
reset脚上面不接电容到地?不知道是我out了还是怎么,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MCU,可以不用接电容的。

楼主:
现在老出现“problem while downloading monitor"
有时候还出现“wrong device detected",我做得是最小板系统,真搞不通还有哪里有问题。还有OSC1接与不接我都试了,还是这样,晕死,都快两周了还没烧进去,郁闷死了……
RST电路我接得是RC:33K和103的电容,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有时候提示"the device is write protected",这时候怎么才能去写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