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文件系统(FOR C)

楼主(2011-10-28):
U盘上的数据按照其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大致可分为 5 部分:MBR 区、DBR 区、FAT 区、FDT区和 DATA 区。

主引导记录(MBR)
绝对扇区号为:MBR_LBA=0x00000000 处是主引导记录,等同位于硬盘的 0 磁道 0 柱面 1 扇区。在总共 512 字节的主引导扇区中,MBR 只占用了其中的 446 个字节(ofs:0 - ofs:1BDH),另外的 64 个字节(ofs:1BEH - ofs:1FDH)交给了 DPT(Disk Partition Table 盘分区表),最后两个字节"55 AA"(ofs:1FEH - ofs:1FFH)是分区的结束标志。
? MBR 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char bootcode[446]; //ofs:0   .启动代码。"FA 33 C0 8E D0 BC…".
PartitionTable PT[4]; //ofs:446  .分区表 length=4*16.
uint EndingFlag; //ofs:510      .结束标识:0xAA55.
}MBR_tag;
? Bootcode[446]启动代码一般是固定的,用于引导 x86 。
? 分区表项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char BootFlag; //启动标志
CHS StartCHS; //分区开始的柱面、磁头、扇区
uchar SystemID; //分区类型
CHS EndCHS; //分区结束的柱面、磁头、扇区
ulong RelativeSectors; //分区起始扇区数,指分区相对于记录该分区的分区表的扇区位置之差 (该分区表:LBA=0x0)。
ulong TotalSectors;//分区总扇区数
}PartitionTable;
? 其中 CHS 为一个柱面、磁头、扇区的结构,定义如下:
struct CHS {
uchar Head; //磁头。
unsigned Sector : 6; //扇区。
unsigned CyH2 : 2; //柱面(高两位)。
uchar CyL8; //柱面(低八位)。
ulong Cylinder() {return (uint(CyH2)*256+CyL8);} //返回柱面值
void SetCylinder(uint Cylinder) //设置柱面值 {
CyH2=(Cylinder>>8)&0x3; CyL8=(Cylinder&0xff);
}
例:80 01 01 00 0B FE BF FC 3F 00 00 00 7E 86 BB 0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80"是一个分区的激活标志,表示系统可引导;
?"01 01 00"表示分区开始的磁头号为 01,开始的扇区号为 01,开始的柱面号为 00;
?"0B"表示分区的系统类型是 FAT32,其他比较常用的有 04(FAT16)、06(bigFAT16)、01(FAT12)、07(NTFS);
?"FE BF FC"表示分区½束的磁头号为 254,分区结束的扇区号为 63、分区结束的柱面号为 764;
?"3F 00 00 00"表示首扇区的相对扇区号为 63;
?"7E 86 BB 00"表示总扇区数为 12289622。

系统引导记录(DBR)
绝对扇区号为:DBR_LBA=MBR.PT[0].RelativeSectors 处是 DBR,等同位于硬盘的 0 磁道 1 柱面 1 扇区(512 字节),是操作系统可以直接访问的第一个扇区,它包括一个引导程序和一个被称为 BPB(Bios Parameter Block)的本分区参数记录表。引导程序的主要任务是当 MBR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它时,判断本分区跟目录前两个文件是不是操作系统的引导文件(以 DOS为例,即是 Io.sys 和 Msdos.sys)。如果确定存在,就把其读入内存,并把控制权交给该文件。BPB 参数块记录着本分区的起始扇区、结束扇区、文件存储格式、硬盘介质述符、根目录大小、FAT 个数,分配单元的大小等重要参数。
?DBR 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char bJmpBoot[3]; //ofs:0.典型的如:0xEB,0x3E,0x90。
char bOEMName[8]; //ofs:3.典型的如:"MSWIN4.1"。
uint BPB_wBytesPerSec; //ofs:11.每扇区字节数。
uchar BPB_bSecPerClus; //ofs:13.每簇扇区数。
uint BPB_wReservedSec; //ofs:14.保留扇区数,从 DBR 到 FAT 的扇区数。
uchar BPB_bNumFATs; //ofs:16.FAT 的个数。
uint BPB_wRootEntry; //ofs:17.根目录项数。
uint BPB_wTotalSec; //ofs:19.分区总扇区数(<32M 时用)。
uchar BPB_bMedia; //ofs:21.分区&frac12;质标识,优盘一般用 0xF8。
uint BPB_wSecPerFAT; //ofs:22.每个 FAT 占的扇区数。
uint BPB_wSecPerTrk; //ofs:24.每道扇区数。
uint BPB_wHeads; //ofs:26.磁头数。
ulong BPB_dHiddSec; //ofs:28.隐藏扇区数,从 MBR 到 DBR 的扇区数。
ulong BPB_dBigTotalSec; //ofs:32.分区总扇区数(>=32M 时用)。
uchar bDrvNum; //ofs:36.软盘使用 0x00,硬盘使用 0x80。
uchar bReserved1; //ofs:37.保留。
uchar bBootSig; //ofs:38.扩展引导标记:0x29。
uchar bVolID[4]; //ofs:39.盘序列号。
char bVolLab[11]; //ofs:43."Msdos "。
char FileSysType[8]; //ofs:54."FAT16 "。
uchar ExecutableCode[448]; //ofs:62.引导代码。
uint EndingFlag; //ofs:510.&frac12;束标识:0xAA55。
}DBR_tag;
DOS 引导记录公式:
?文件分配表≡保留扇区数
?根目录≡保留扇区数+FAT 的个数×每个 FAT 的扇区数
?数据区≡根目录逻辑扇区号+(32×根目录中目录项数)/ 每扇区字节数
?绝对扇区号≡逻辑扇区号+隐含扇区数
?扇区号≡(绝对扇区号 % 每磁道扇区数)+1
?磁头号≡(绝对扇区号 / 每磁道扇区数)% 磁头数
?磁道号≡(绝对扇区号 / 每磁道扇区数)/ 磁头数
要点:
1) DBR 位于柱面 0,磁头 1,扇区 1,其逻辑扇区号为 0
2) DBR 包含 DOS 引导程序和 BPB。
3) BPB 十分重要,由此可算出逻辑地址与物理地址。

文件分配表(FAT)
绝对扇区号为:FAT_LBA = DBR_LBA + BPB_wReservedSec 处是文件分配表,是 DOS 文件组织&frac12;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 DOS &frac12;行分配的最基本单位是簇。文件分配表是反映硬盘上所有簇的使用情况,通过查文件分配表可以得知任一簇的使用情况。DOS 在给一个文件分配空间时总先扫描 FAT,找到第一个可用簇,&frac12;该空间分配给文件,并将该簇的簇号填到目录的相应段内。即形成了"簇号链"。FAT 就是记录文件簇号的一张表。FAT 的头两个域为保留域,对 FAT12 来说是 3 个字节,FAT16 来说是 4 个字节。其中头一个字节是用来描述介质的,其余字节为 FFH。介质格式与 BPB 相同。
FAT &frac12;构含义 :一般 FAT 表的第一项为 FF8H 或 FFF8H。
FAT12    FAT16    意义
000H    0000H    可用
FF0H-FF6H    FFF0H-FFF6H     保留
FF7H     FFF7H    坏
FF8H-FFFH    FFF8H-FFFFH     文件最后一个簇
×××H    ××××H    文件下一个簇
对于 FAT16,簇号×2 作偏移地址,从 FAT 中取出一字即为 FAT 中的域。

逻辑扇区号 = 数据区起始逻辑扇区号+(簇号-2)×每簇扇区数
簇号 =(逻辑扇区号-数据区起始逻辑扇区号)/ 每簇扇区数+2
要点:
1) FAT 反映硬盘上所有簇的使用情况,它记录了文件在硬盘中具体位置(簇)。
2)文件第一个簇号(在目录表中)和 FAT 的该文件的簇号串起来形成文件的"簇号链",修复被破坏的文件就是根据这条链。
3)由簇号可算逻辑扇区号,反之,由逻辑扇区号也可以算出簇号,公式如上。
4) FAT 位于 DBR 之后,其 DOS 扇区号从 1 开始。

文件目录表(FDT)
绝对扇区号为:FDT_LBA = FAT_LBA + BPB_bNumFATs * BPB_wSecPerFAT 处是文件目录表,DOS 文件组织结构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文件目录分为两类:根目录,子目录。根目录有一个,子目录可以有多个。子目录下还可以有子目录,从而形成"树状"的文件目录结构。子目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文件,DOS 为目录项分配 32 字节。
目录项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char FileName[8]; //ofs:0.文件名
char ExtName[3]; //ofs:8.扩展名
uchar attribute; //ofs:11.文件属性。典型值:存档(0x20)、卷标(0x08)。
char reserved[10]; //ofs:21.保留
uint time; //ofs:22.时间
uint data; //ofs:24.日期
uint StartClus; //ofs:26.开始簇号
ulong FileLength; //ofs:28.文件长度
}DIR_tag;
1)目录项文件名区域中第一个字&frac12;还有特殊的意义:
??00H 代表未使用。
? 05H 代表实际名为 E5H。
? E5H 代表此文件已被删除。
2)目录项属性区域的这个字&frac12;各个位的意义如下:
7    6    5    4    3    2    1    0
未    修    修    子    卷    系    隐    只
用    改    改    目    标    统    藏    读
标    标    录    属    属    属    属    属
志    志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3)WINDOWS 的长文件名使用了上表中所说的"保留"这片区域。
4)时间:time = Hr * 2048 + Min * 32 + Sec + 2。
5)日期:time = (Yr-1980) * 512 + Mon * 32 + Day。
6)簇号与逻辑扇区号的关系为:
逻辑扇区号 =(簇号 - 2)× 每簇扇区数 + 数据区起始逻辑扇区号。
7) 要点:
?文件目录是记录所有文件,子目录名,扩展名属性,建立或删除最后修改日期。文件开始簇号及文件长度的一张登记表.
?DOS 中 DIR 列出的内容是根据文件目录表得到的。
?文件起始簇号填在文件目录中,其余簇都填在 FAT 中上一簇的位置上。

数据区(DATA)
?数据区绝对扇区号≡根目录绝对扇区号+(32×根目录中目录项数)/ 每扇区字节数表达式:DATA_LBA = FDT_LBA +( 32 * BPB_wRootEntry )/ BPB_wBytesPerSec。

网友A:
好资料, 坐着沙发顶一下

网友B(2013-06-30):
0磁道是什么,求科普

网友C(2014-05-31):
请问版主,若只修改MBR、DBR可以实现U盘的分区和多分区的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