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病毒

楼主(2011-10-28):
U盘病毒顾名思义就是通过U盘传播的病毒。自从发现U盘的autorun.inf漏洞之后,U盘病毒的数量与日俱增。   攻击原理:
  病毒首先向U盘写入病毒程序,然后更改autorun.inf文件。autorun.inf文件记录用户选择何种程序来打开U盘。如果autorun.inf文件指向了病毒程序,那么Window就会运行这个程序,引发病毒。一般病毒还会检测插入的U盘,并对其实行上述操作,导致一个新的病毒U盘的诞生。
  病毒程序的隐藏方式:
  自然,病毒程序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出现,一般都是巧妙存在在U盘中。下面总结了一些方式,仅供参考:
  1) 作为系统文件隐藏。一般系统文件是看不见的,所以这样就达到了隐藏的效果。但这也是比较初级的。现在的病毒一般不会采用这种方式。
  2) 伪装成其他文件。由于一般人们不会显示文件的后缀,或者是文件名太长看不到后缀,于是有些病毒程序将自身图标改为其他文件的图标,导致用户误打开。
  3) 藏于系统文件夹中。虽然感觉与第一种方式相同,但是不然。这里的系统文件夹往往都具有迷惑性,如文件夹名是回收站的名字。
  4) 运用Window的漏洞。有些病毒所藏的文件夹的名字为 runauto...,这个文件夹打不开,系统提示不存在路径。其实这个文件夹的真正名字是 runauto...\。
  <以auto为例 rose 和host一样处理。>
  <切记 这个方法只适合你发现病毒早 中的不深。>。
  手工清理方法总结:
  1进安全模式。<开机启动进画面时按下F8 可以选择进入>.
  2 运行下输入``regedit`` 进注册表后/ 在ROOT根目录下
  进DRIVE /把SHELL下所有键值删除。<技巧:搜索 SHELL 看到Autorun全删除。>
  3 然后就是清理工作。在盘的文件夹设置选项下 打开隐藏。再删除Autorun产生的隐藏文件。
  如果中毒比较严重了。又懒得使用软件那使用下面方法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并将下面的代码复制其中。复制完毕后点击左上角的“文件-另存为”在下面的文件名那里将该文档的名称“新建 文本文档.txt”改为“killer.bat”,保存完毕后双击运行即可。
  =====复制下面的代码,不要复制我======
  @ echo off
  @echo 本程式专杀copy.exe、host.exe、rose.exe和RavMonE.exe病毒,在杀毒之前请确认wf.reg文件与本程式在同一个目录下。
  @ECHO.
  @echo 病毒症状:双击盘符不能正常打开,在盘符上单击右键,出现的菜单第一项为“自动播放”。
  @ECHO.
  @echo 本程式能够查杀所有盘符内的病毒,包括软驱。
  @ECHO.
  @Pause
  @ECHO.
  @ECHO.
  @ECHO.
  @echo -------------正在停止病毒进程...-------------
  @taskkill /im temp1.exe /f /t
  @taskkill /im temp2.exe /t /f
  @echo -------------停止病毒进程成功!-------------
  @ECHO.
  @echo -------------正在删除关键性病毒文件...-------------
  @ del c:\windows\xcopy.exe /a /f
  @ del c:\windows\svchost.exe /a /f
  @ del c:\windows\system32\temp1.exe /a /f
  @ del c:\windows\system32\temp2.exe /a /f
  @ del d:\windows\xcopy.exe /a /f
  @ del d:\windows\svchost.exe /a /f
  @ del d:\windows\system32\temp1.exe /a /f
  @ del d:\windows\system32\temp2.exe /a /f
  @ del e:\windows\xcopy.exe /a /f
  @ del e:\windows\svchost.exe /a /f
  @ del e:\windows\system32\temp1.exe /a /f
  @ del e:\windows\system32\temp2.exe /a /f
  @ del f:\windows\xcopy.exe /a /f
  @ del f:\windows\svchost.exe /a /f
  @ del f:\windows\system32\temp1.exe /a /f
  @ del f:\windows\system32\temp2.exe /a /f
  @ del g:\windows\xcopy.exe /a /f
  @ del g:\windows\svchost.exe /a /f
  @ del g:\windows\system32\temp1.exe /a /f
  @ del g:\windows\system32\temp2.exe /a /f
  @echo -------------关键性病毒文件删除成功!-------------
  @echo.
  @echo -------------正在删除病毒文件...-------------
  @ del a:\autorun.inf /a /f
  @ del a:\copy.exe /a /f
  @ del a:\host.exe /a /f
  @ del a:\rose.exe /a /f
  @ del b:\autorun.inf /a /f
  @ del b:\copy.exe /a /f
  @ del b:\host.exe /a /f
  @ del b:\rose.exe /a /f
  @ del c:\autorun.inf /a /f
  @ del c:\copy.exe /a /f
  @ del c:\host.exe /a /f
  @ del c:\rose.exe /a /f
  @ del d:\autorun.inf /a /f
  @ del d:\copy.exe /a /f
  @ del d:\host.exe /a /f
  @ del d:\rose.exe /a /f
  @ del e:\autorun.inf /a /f
  @ del e:\copy.exe /a /f
  @ del e:\host.exe /a /f
  @ del e:\rose.exe /a /f
  @ del f:\autorun.inf /a /f
  @ del f:\copy.exe /a /f
  @ del f:\host.exe /a /f
  @ del f:\rose.exe /a /f
  @ del g:\autorun.inf /a /f
  @ del g:\copy.exe /a /f
  @ del g:\host.exe /a /f
  @ del g:\rose.exe /a /f
  @ del h:\autorun.inf /a /f
  @ del h:\copy.exe /a /f
  @ del h:\host.exe /a /f
  @ del h:\rose.exe /a /f
  @ del i:\autorun.inf /a /f
  @ del i:\copy.exe /a /f
  @ del i:\host.exe /a /f
  @ del i:\rose.exe /a /f
  @ del j:\autorun.inf /a /f
  @ del j:\copy.exe /a /f
  @ del j:\host.exe /a /f
  @ del j:\rose.exe /a /f
  @ del k:\autorun.inf /a /f
  @ del k:\copy.exe /a /f
  @ del k:\host.exe /a /f
  @ del k:\rose.exe /a /f
  @ del l:\autorun.inf /a /f
  @ del l:\copy.exe /a /f
  @ del l:\host.exe /a /f
  @ del l:\rose.exe /a /f
  @ del m:\autorun.inf /a /f
  @ del m:\copy.exe /a /f
  @ del m:\host.exe /a /f
  @ del m:\rose.exe /a /f
  @ del n:\autorun.inf /a /f
  @ del n:\copy.exe /a /f
  @ del n:\host.exe /a /f
  @ del n:\rose.exe /a /f
  @ del \autorun.inf /a /f
  @ del \copy.exe /a /f
  @ del \host.exe /a /f
  @ del \rose.exe /a /f
  @ del p:\autorun.inf /a /f
  @ del p:\copy.exe /a /f
  @ del p:\host.exe /a /f
  @ del p:\rose.exe /a /f
  @ del q:\autorun.inf /a /f
  @ del q:\copy.exe /a /f
  @ del q:\host.exe /a /f
  @ del q:\rose.exe /a /f
  @ del r:\autorun.inf /a /f
  @ del r:\copy.exe /a /f
  @ del r:\host.exe /a /f
  @ del r:\rose.exe /a /f
  @ del s:\autorun.inf /a /f
  @ del s:\copy.exe /a /f
  @ del s:\host.exe /a /f
  @ del s:\rose.exe /a /f
  @ del t:\autorun.inf /a /f
  @ del t:\copy.exe /a /f
  @ del t:\host.exe /a /f
  @ del t:\rose.exe /a /f
  @ del u:\autorun.inf /a /f
  @ del u:\copy.exe /a /f
  @ del u:\host.exe /a /f
  @ del u:\rose.exe /a /f
  @ del v:\autorun.inf /a /f
  @ del v:\copy.exe /a /f
  @ del v:\host.exe /a /f
  @ del v:\rose.exe /a /f
  @ del w:\autorun.inf /a /f
  @ del w:\copy.exe /a /f
  @ del w:\host.exe /a /f
  @ del w:\rose.exe /a /f
  @ del x:\autorun.inf /a /f
  @ del x:\copy.exe /a /f
  @ del x:\host.exe /a /f
  @ del x:\rose.exe /a /f
  @ del y:\autorun.inf /a /f
  @ del y:\copy.exe /a /f
  @ del y:\host.exe /a /f
  @ del y:\rose.exe /a /f
  @ del z:\autorun.inf /a /f
  @ del z:\copy.exe /a /f
  @ del z:\host.exe /a /f
  @ del z:\rose.exe /a /f
  @echo -------------病毒文件删除成功!-------------
  @ECHO.
  @echo -------------正在修复注册表...-------------
  @regedit /s wf.reg
  @echo -------------注册表修复成功!-------------
  @ECHO.
  @echo =============病毒清除成功=============
  @ECHO.
  SET /p c=重新启动计算机后才会生效,是否重新启动?[y,n]
  if "%c%"=="y" shutdown /r /t 0
  if "%c%"=="Y" shutdown /r /t 0
  =====复制上面的代码,不要复制我======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并将下面的代码复制其中。复制完毕后点击左上角的“文件-另存为”在下面的文件名那里将该文档的名称“新建 文本文档.txt”改为“wf.reg”
  =====复制下面的代码,不要复制我======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dows]
  "loa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RavAV"=-
  =====复制上面的代码,不要复制我======
  上述的病毒都会运用到系统的自动播放功能,当双击打开磁盘时,就会激活并运行病毒。而且上述的Copy病毒主要是利用U盘传播,而人们普遍都喜欢开着系统的自动播放功能,这样,在U盘一插入电脑时就会自动打开U盘内的内容,这虽然方便了操作,但却成了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
  下面就来关掉系统的自动播放功能
  开始->运行,输入下面的命令 gpedit.msc
  用户配置->管理模板->系统->关闭自动播放->启用。

网友A:
太罗嗦了,有个金山u盘专杀,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