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断电源后,为何会有这个尖峰产生

楼主(2011-10-28):
这是BUCK DC-DC由12V输入,5V输出后,当断电后,输出5V的在下降的过程中有个尖峰波产生,不知道是负载产生的,还是DC-DC产生的,负载有单片机,DC-DC(3.3和1.8V),和一些控制电路。请教下,为什么DC-DC关断后,会有尖峰波产生,一般是哪些原因产生?

网友A:
估计是单片机,估计而已。。。

网友B:
这是暂态过程,比较复杂。
楼主尚未说明“断电”确切含义。是手动开关切断12V输入,还是控制DC-DC令其停止工作?如果手动切断12V输入,切断后DC-DC输入端是否有较大电容仍在放电?
要详细分析,必须有完整电原理图,并详细注明元件参数。

楼主:
是手动开关切断12V,但我这个芯片是LM5116,已经有欠压控制功能。

楼主:
还有有谁用过SY8020,我前端是5V,经常烧这个芯片的3.3V这一路,前MOS管和后MOS管都烧掉。查看MOS管振荡波形,都正常。

网友C:
MOS管上是否反并联了二极管?有可能是后端电路的反电动势。

楼主:
SY8020IC里面已经集成了MOS管,是一款BUCKDC-DC,外部只有一个FB脚,我前端为LM5116输出5V,给SY8020转成3.3V,3.3V这一路总是随机性烧掉(就是不经意的时候,3.3V就输出短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用示波器查看,发现3.3V的MOS管振荡波形很正常,就是振荡峰-峰值为6.2V,最大值为5.8V,因为SY8020的最大允许电压为6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有什么原因可以降低振荡峰峰值?

网友A:
振荡峰-峰值为6.2V?不懂?上图来看一下,为什么有震荡的呢?

网友D(2012-03-26):
要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是不是由于断电瞬间芯片状态失调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