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ed灯的几大业界难题,都遇上了额

楼主(2011-10-28):
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所以,业界的几个难题,都一一在我的案子上上演了,真是悲惨。1. 噪声  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采用PWM调光时。基本上很多恒流IC的PWM控制方式的dim 频率多为100hz~1khz, 而这个频率刚好又处在音频范围内,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有噪声。另外,陶瓷电容的声音比较厉害,电解电容会好很多。
2. 用相机拍摄LED灯时,相机屏幕产生水波纹   这个问题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试验过将PWM频率往上调,现象会慢慢消失。但前面说了,100hz~1khz. 哎。
3. 为了解决前面的噪声问题和水波纹,转而采用DC调光,可以解决前面两个问题, 却又带来两个问题,第一,DC调光的线性不好,调亮度色温不好调。第二,DC调光在电流最小和最大的两段几乎调不出来。电流往小一般调到10%~20%,再往小就直接点不亮灯。往大调到90%就调不上去了。而如果客户要求要从10%~100%范围内变化的话,就没解了,目前我就死在这里了。
这些还只是电子方面的问题,其他的如光不均匀啊,可以看到灯珠啊,暗区之类的,涉及到机构,光学方面的,就不提了。

网友A:
楼主第三个问题,普通PWM电源很难将输出调到最大输出的5%以下。这是开关控制的特性决定的,简单PWM难于解决控制范围问题。
要想将调节范围做得更大(即最小稳定输出做到1%甚至更小),往往需要采用更复杂的控制方式。方式之一是采用线性调节,但线性调节由开关电源供电。这种方法效率稍低,但比纯线性调节却高得多。方法之二是开关电源采用全桥移相控制方式,这种方法效率高,但控制比较复杂。

网友B:
1、噪声。是有能听到的声音?也许要改换IC来彻底解决了,就像以前开关电源频率都低,后来一律20k以上了。
2、相机屏幕产生水波纹,是差拍的原因,而且会上下滚动,因为相机的显示是视频。用像机看电视或者老式CRT的显示器,也会有类似现象

楼主:
哇,线性+开关电源供电,全桥移相,说实在的,看到这些字眼我压根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比较有点菜,呵呵。 我想那是有关IC内部架构方面的东西吧,反正我也不太想,估计也很难搞懂那些。就比较简单的问IC的FAE,到底做不做的到。今天rechtek的FAE过来了,还是采用buck电路,说是他们家IC电流可以调出1mA的。今天调了一下,可以调到10几个毫安。但是到了13mA左右就开始灯闪了。据他说是电流过小,输出电压太小,占空比太小,电流从连续模式切换至不连续模式,解决方法是在小电流情况下将输入电压降低些,这样占空比就不会那么小了。 还真不好加这个solution. 另一方面呢与客户谈规格,不过日本人不容易妥协啊。

网友C:
不同的方案有不同的问题。

建议你坚定PWM调光方向,努力解决噪声问题。我的应用中,倒没噪声的影响。如果线性调光,色温变化和小电流的调节精度(需要注意,LED是非线性负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楼主:
PWM调光不单只有噪声的问题,还有相机拍摄屏幕有水波纹的问题。实际上我用400HZ PWM调光的时候,噪声还好,几乎是听不见的,耳朵贴着都难听见。关键是后面的一个问题,更有IC FAE直言PWM方式,就一定会存在这个问题。真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偏偏sharp要求全部解决。

网友D:
楼主这几个问题可谓是LED行业的经典,曾几何时在深圳电源研讨会上问过TI的应用工程师,有无高速的调光的ic,答案是没有(一般调光都是用开关电源的使能端,高速调光时,开关电源反应不过来),一般工业相机的曝光时间很短,这也就要求LED的pwm频率要在50khz左右。
解决方案:1,线性恒流调光
2.定电压,pwm调光,这个频率可以高,基本解决噪音
3.开关电源恒流调光,采用环路反馈
看楼主应用来看确实很像机器视觉行业,如果有需要帮助请联系我gurong60@126.com

楼主:
呵呵, 只是一个吸顶灯而已。只是要求有5阶色温和亮度,不同色温的LED去混效果。
是的,比较可以确定的是,DC调光,也是通过调PWM duty经过RC调节DC电压值。这种做法噪声和水波纹是可以解决掉的。关键就是看IC的调光曲线表现怎么样了。

网友C:
呵呵, 只是一个吸顶灯而已。只是要求有5阶色温和亮度,不同色温的LED去混效果。
是的,比较可以确定的是,DC调光,也是通过调PWM duty经过RC调节DC电压值。这种做法噪声和水波纹是可以解决掉的。关键就是看IC的调光 ...
引用 楼主:

LZ在哪里?

楼主:
e, LZ是深圳一打工仔。

网友E:
注意~LED是非线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