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的最低工作电压

楼主(2011-10-29):
规格书写的是3V~5.5V,用2.9V可以吗?

这对供电要求严不严格?

网友A:
re LZ:

以手册为准。既然是规定3V~5.5V,那就应该在这个范围内供电。由于器件参数的容限以及离散性,2.9V下可能可用,但仅是有可能而已。作为可靠性的保证,任何器件都必须在其数据手册标明的额定范围内使用,这是个基本准则。

网友B:
通常可用,但厂家将不保证器件参数严格符合手册中所载明的数值,高可靠设计应该避免这么用。

网友C:
能用,但失去了可靠性

网友D:
可以用的 一般手册都有个保守值 写3V 2.9v估计可以的。
很好奇你为什么要用2.9V,最好找在电压范围内的器件。

楼主:
我是用无线模块的内部输出3V给MAX3232供电的,实际没3V,只有2.9V左右

网友E:
加个无电感的电源泵

网友F:
回复 楼主:

xuexie xiexie

网友G:
2.9V一般情况下可用。但是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有可能换上另一个批次的某个片子就用不了了。如果只是实验那就放心大胆的用吧^_^。记得验证一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