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請教 128L AVR Internal SRAM 定義

楼主(2011-10-29):
徦如要定義  KEY_PC 為    Internal SRAM 的$0200
用匯編可以如下定
.EQU        KEY_PC =$0200

請教用C 如何定義?

网友A:
C 编译器会自动分配和安排地址. 通常我们写程序,根本不用,也尽量不要去安排地址, 干扰编译器的结果就是影响编译效率.
当然, 你非要这么做, 各个c编译器语法也不同. 看看编译手册, 也可以参考编译器提供的头文件. 里面有定义 mem 的寄存器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