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 函数,c30

楼主(2011-10-29):
各位大侠好,sprintf 函数,c30编译器。
总是这个问题:
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30\v3.25\bin\bin\..\bin/pic30-coff-ld.exe Error: A heap is required, but has not been specified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我都折腾了好久了,就是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项目选项里面设置

楼主:
这是我的设置,请问大侠,仔细一点。小弟刚学。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A:
用高级回复,然后添加附件

楼主:
heap size 开始时是空的。现在改成1或者16都解决了当前面临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sprintf内部细节我不清楚,可能它要一个heap(堆),但是容量只要1字节就够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就ok了。

网友B:
我的是空的也可以,不过整形没问题。
我定义了个浮点数,b=123.4,
软件仿真出来,竟然是123.400002.
凭空多出一个2来。

楼主:
我记得,在c语言中的浮点型的,小数点后的几位是有效的,超过这几位以后的数字,就是不可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