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HOTOMOS 驱动器来给电路隔离供电

楼主(2011-10-29):
在搞电路的时候一旦遇到需要隔离供电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让人头疼,特别是只需要mA级别电流的时候,只好用昂贵纹波超大的DCDC,用电池供电又不是所有场合都适合。我最近在弄一个电池管理IC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DCDC,体积大,可靠性差,关键 我只需要50uA,那么大DCDC真的很浪费,还需要要比较干净的电源,DCDC纹波太大,还要加一堆稳压电路,这时就头大了。我想到了一种比较偏僻的原件,就是photoMOS里面的电-光-电,隔离驱动器,http://pewc.panasonic.cn/ac/c/control/relay/photomos/common/mechanism/index.jsp
松下有卖的,就是功率太小了点,我在想,理论上输入端LED效率90%以上很轻松,接收端,按照我对光伏的了解,对于特定频率的光效率达到30%也是很容易达到的,也就是说利用LED发光,经过光伏转换,理论上达到20%的传送效率不是很难,可以用在只需要很小功率的场合,这种电源可靠性高,体积重量都小,关键没有纹波,价格上也不会太贵(工艺上和PC817应该差不多),问问各位21上的老前辈们,做出这种器件,难度价格上,应用前景上大不大。呵呵,不吝指教啊~~~~~~~

网友A:
PhotoMOS我用过一些,手里还有几十只,很好用,就是速度慢些(ms级)。
PhotoMOS没有电压输出,内部发出的电力直接驱动MOS管了,输出端就是一个阻性开关而已,不能直接用做隔离电源。
至于直接输出电压的,有现成的啊,比如这个PVI5033RPbF: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pvi5033r.pdf
双路,开路电压5V、短路电流5uA,如果双路并联并加大驱动的话,可以得到大约30uA。

网友B:
给个建议:白光LED+太阳能电池板……
顶部开窗的光敏三极管也可以,估计现在不好买了

楼主:
十几个uA的电流对于实际使用,还是太小,我想弄明白的是,如果舍去反应速度这一个性能,能否制作出,输出达到5V/1mA级别的隔离DCDC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