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1-10-29):
结贴,

非常谢谢smy096、ssy250、 maychang的支持!

网友A:
据我看没有用,且是严重错误的设计。
IRF540门极导通电压最小2V,平均约3V。当输入方波频率达数百kHz时,MOS管将持续导通而不能截止。即使频率没有高到MOS管持续导通,该二极管也将大为改变MOS管导通的占空比。

网友B:
那个GS间的稳压管是防止GS间过压造成MOS管损坏的~~
看错了,泪奔~~

网友A:
3楼:
图中已经注明型号是10BQ015,你还要说是稳压管?

楼主:
回 maychang:您好!这个肖特基和MOS管只是仿真用的!原图是第二个图。就是不理解1N5819的作用?

网友C:
显然是保护用的,但不是保护MOS,而是保护MCU的IO口的

楼主:
恩 有点明白了 ! 非常谢谢smy096、ssy250、 maychang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