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为什么C语言的strcpy函数有漏洞[转贴]

楼主(2011-10-29):
为什么C语言的strcpy函数有漏洞 czy原创于03.04

前言:
研究了几天DOS下的溢出原理,最后明白了其实原理都很简单
关键是要懂得为什么C语言的strcpy函数有漏洞,为什么对这个函
数的不正常使用会造成溢出.

一节:介绍strcpy函数
能看到这篇**的人可能都知道问题很多是出在它的身上吧呵呵。
先看一看在标准的C语言的string.h中对这个函数的申明
char *_Cdecl stpcpy (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对于代码看下面的:(这是微软对这个函数的说明)
(%VC%/vc7/crt/src/intel/strcat.asm)
;***
;char *strcpy(dst, src) - copy one string over another
;Purpose:
; Copies the string src into the spot specified by
; dest; assumes enough room.
;
; Algorithm:
; char * strcpy (char * dst, char * src)
; {
; char * cp = dst;
; while( *cp++ = *src++ ); /* Copy src over dst */
; return( dst );
; }
;Entry:
; char * dst - string over which "src" is to be copied
; const char * src - string to be copied over "dst"
;
;Exit:
; The address of "dst" in EAX
;
;Uses:
; EAX, ECX
;
;Exceptions:
;**********************************************************************

本来想去掉一些注解,不过觉得还是留着好哈:)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代码有问题有:
1.没有检查输入的两个指针是否有效。
2.没有检查两个字符串是否以NULL结尾。
3.没有检查目标指针的空间是否大于等于原字符串的空间。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调用string.h中的这个函数,和我们自已写一个如下的程序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我们就来研究它就可以了.
就叫它c4.exe吧.
main(){j();}
j()
{
char a[]={'a','b','\0'};
char b[1];
char *c=a;
char *d=b;
while(*d++=*c++);
printf("%s\n",B);
}

楼主:
二节:调试我们的c4.exe
所用工具W32dasm,debug,tcc,tc
第一步我们用TC2编绎生成可执行文件c4.exe.
第二步用TCC -B生成这段C代码的汇编源代码.
第三步用W32dasm和debug对c4.exe进行静态和动态调试

先分析由TCC生成的c4.asm代码如下:
先说明一下由于这是一个完整的包括了MAIN函数的C程序
程序刚开始时数据段和堆栈段还有代码都不在一起但是当
执行到我们的J函数时堆栈和数段就在一起了这要特别注意.

ifndef ??version
?debug macro
endm
endif
?debug S "c4.c"

_TEXT segment byte public 'CODE'
DGROUP group _DATA,_BSS
assume cs:_TEXT,ds:DGROUP,ss:DGROUP
_TEXT ends

_DATA segment word public 'DATA'
d@ label byte
d@w label word
_DATA ends

_BSS segment word public 'BSS'
b@ label byte
b@w label word
?debug C E930A68D2E0463342E63
_BSS ends

_TEXT segment byte public 'CODE'
; ?debug L 1
_main proc near
; ?debug L 3
call near ptr _j //这儿执行我们的J函数
@1:
; ?debug L 4
ret
_main endp
_TEXT ends

_DATA segment word public 'DATA' //最先在数据段中定义我们的源串ab结尾符\0
db 97
db 98
db 0
_DATA ends

_TEXT segment byte public 'CODE'
; ?debug L 6
_j proc near
push bp //J函数入口
mov bp,sp
sub sp,6
push si
push di
push ss
lea ax,word ptr [bp-6]
push ax
push ds
mov ax,offset DGROUP:d@ //特别注意这是得到源串在数据段中的偏移
push ax //所有SCOPY@以上的代码的作用是在堆栈中分配源串加目的串那么多个空间
mov cx,3 //cx=3指定要拷贝的字符数
call far ptr SCOPY@ //执行了另一个函数作用是把数据段中的源串拷到栈中
; ?debug L 10
lea si,word ptr [bp-6]
; ?debug L 11
lea di,word ptr [bp-2]
; ?debug L 12
jmp short @3
@5:
@3:
; ?debug L 12
mov bx,si
inc si
mov al,byte ptr [bx]
mov bx,di
inc di
mov byte ptr [bx],al
or al,al
jne @5
@4:
; ?debug L 13
lea ax,word ptr [bp-2]
push ax
mov ax,offset DGROUP:s@ //得到printf函数的打印格式参数
push ax
call near ptr _printf
pop cx
pop cx
@2:
; ?debug L 14
pop di
pop si
mov sp,bp
pop bp
ret
_j endp
_TEXT ends
?debug C E9

_DATA segment word public 'DATA'
s@ label byte
db 37 //%
db 115 //s
db 10 //换行符:)
db 0
_DATA ends
extrn SCOPY@:far
_TEXT segment byte public 'CODE'
extrn _printf:near
_TEXT ends
public _main
public _j
end

楼主:
三节:分析W32Dasm得来的静态汇编代码,也就是程序最终的代码同时我们一步步来分析
这时堆栈的情况.
**写到这儿可能大家一定认识都是些看到就头大的代码吧,没事我先分析一下
这些代码就执行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从01FE到020B是根据C代码中的定义在堆栈中分配空间例子中分了6个字节,定义多少分多少也没有毛病
2远跳到0000:1395是把数据段中的源串放到堆栈中由于放入个数在cx中所以这儿也没有毛病
3在堆栈中把源串拷到目的串所在的内存单元中问题就在这儿了!

:0001.01FA E80100 call 01FE //执行我们的j函数
:0001.01FD C3 ret

:0001.01FE 55 push bp
:0001.01FF 8BEC mov bp, sp
:0001.0201 83EC06 sub sp, 0006
:0001.0204 56 push si
:0001.0205 57 push di
:0001.0206 16 push ss
:0001.0207 8D46FA lea ax, [bp-06]
:0001.020A 50 push ax
:0001.020B 1E push ds
:0001.020C B89401 mov ax, 0194
:0001.020F 50 push ax
:0001.0210 B90300 mov cx, 0003
:0001.0213 9A95130000 call 0000:1395 //这儿先跳到1395去执行了由于它是在0000所以是远跳

:0001.0218 8D76FA lea si, [bp-06]
:0001.021B 8D7EFE lea di, [bp-02]
:0001.021E EB00 jmp 0220
:0001.0220 8BDE mov bx, si
:0001.0222 46 inc si
:0001.0223 8A07 mov al , [bx]
:0001.0225 8BDF mov bx, di
:0001.0227 47 inc di
:0001.0228 8807 mov [bx], al
:0001.022A 0AC0 or al , al
:0001.022C 75F2 jne 0220
:0001.022E 8D46FE lea ax, [bp-02]
:0001.0231 50 push ax
:0001.0232 B89701 mov ax, 0197
:0001.0235 50 push ax
:0001.0236 E8BC08 call 0AF5 //执行打印输出
:0001.0239 59 pop cx
:0001.023A 59 pop cx
:0001.023B 5F pop di
:0001.023C 5E pop si
:0001.023D 8BE5 mov sp, bp
:0001.023F 5D pop bp
:0001.0240 C3 ret
//下面的就是我们的SCOPY@
0001.1395 55 push bp
:0001.1396 8BEC mov bp, sp
:0001.1398 56 push si
:0001.1399 57 push di
:0001.139A 1E push ds
:0001.139B C57606 lds si, [bp+06]
:0001.139E C47E0A les di, [bp+0A]
:0001.13A1 FC cld
:0001.13A2 D1E9 shr cx, 01
:0001.13A4 F3 repz
:0001.13A5 A5 movsw
:0001.13A6 13C9 adc cx, cx
:0001.13A8 F3 repz
:0001.13A9 A4 movsb
:0001.13AA 1F pop ds
:0001.13AB 5F pop di
:0001.13AC 5E pop si
:0001.13AD 5D pop bp
:0001.13AE CA0800 retf 0008

我们现在开始DEBUG动态调试:
第一步D:\turboc2>debug c4.exe
-g 01FE 通过W32DASM中的查找我们直接跳到J入口处执行

AX=0000 BX=0566 CX=000E DX=067F SP=FFE8 BP=FFF4 SI=00D8 DI=054B
DS=13DB ES=13DB SS=13DB CS=129F IP=01FE NV UP EI PL ZR NA PE NC
129F:01FE 55 PUSH BP
-t

AX=0000 BX=0566 CX=000E DX=1193 SP=FFE6 BP=FFF4 SI=00D8 DI=054B
DS=13DB ES=13DB SS=13DB CS=129F IP=01FF NV UP EI PL ZR NA PE NC
129F:01FF 8BEC MOV BP,SP

由于上一条指令是CALL O1FE,所以也就有一条POP 01FD,然后又是一个PUSH BP
-d ss:ffe0
13DB:FFE0 FF 01 9F 12 F3 0B F4 FF-FD 01 1D 01 01 00 F2 FF ................
13DB:FFF0 54 05 F6 FF 00 00 43 35-2E 45 58 45 00 00 FB 00 T.....C5.EXE....

现在就来看看栈的情况
mov bp,sp后BP就成了FFE6

FFE0 | ->SUB SP,0006(空了六个字节为源目的串在堆栈中分配了空间)
FFE1 |
FFE2 |
FFE3 |
FFE4 |
FFE5 |
FFE6 |F4 ---->当前的栈顶FFE6
FFE7 |FF ---->原BP
FFE8 |FD
FFE9 |01
FFEA |

然后把si,di,ss压入堆栈,这时SP就变成了FFDA
再执行lea ax,[bp-06]
push ax
push ds
这是把分配的内存空间的内存地址也放到堆栈中,还有DS
然后又执行
mov ax,0194(mov ax,offset DGROUP:d@) 得到字串在数据段中的偏移
push ax
mov cx,03
好了该执行我们的SCOPY@了
CALL 0000:1395 由于是一个远跳所以CS IP都压堆栈了
再来看看堆栈的情况

内存低地址

FFD0 |18 ---->ip,也就是lea si,[bp-06]所在的CS段中的偏移
FFD1 |02
FFD2 |9F ---->先压CS
FFD3 |12
FFD4 |94 ---->字串在数据段中的偏移压栈
FFD5 |01
FFD6 |DB ---->DS
FFD7 |13
FFD8 |EO ---->为字串分配的空间的地址
FFD9 |FF
FFDA |DB ---->SS
FFDB |13
FFDC |DI ---->这儿把DI,SI压入堆栈的目的是因为过会儿把数
FFDD | 据段中的数据般到堆栈时又要用到它们所以要先保存
FFDE |SI
FFDF |
FFE0 |1 ->SUB SP,0006(空了六个字节为源,目的串在堆栈中分配了空间)
FFE1 | 2
FFE2 | 3
FFE3 | 4
FFE4 | 5
FFE5 | 6
FFE6 |F4 ---->当前的栈顶FFE6
FFE7 |FF 原BP为FFF4,现在BP为FFE6
FFE8 |FD ---->j执行完后返回地址
FFE9 |01
FFEA |

内存高地址
好了到这儿我们的分析算是完成1/3了,现在就来看看到底SCOPY是怎么把数据段中的字串
放到堆栈中去的.

push bp 把以前的BP(FFE6)压栈
mov bp,sp 当前sp=bp=FFCE
push si
push di
push ds 这时sp为FFC8
然后执行
lds si,[bp+06] si就等于ffce+06=ffd4,ffd4中的数据就是字串在数据段中的偏移0194
les di,[bp+0a] di就等于ffc3+0a=ffd8,ffd8中的数据就是堆栈中存放字串的首地址ffe0
这两条指令执行完后si=0194,di=ffe0
内存低地址
下面是栈顶情况:

FFC8 |DB -->ds压栈 <--sp=ffc8
FFC9 |13
FFCA |DI
FFCB |
FFCC |SI
FFCD |
FFCE |E6
FFCF |FF

内存高地址

下面的7行代码就简单了把SI指向的地址中的数据移到DI指的地址中去
cld
shr cx,01 (CX等于3)
repz
movsw
adc cx,cx
repz
movsb

这样是较率比较高的移法了先一次移两个用MOVSW指令,当只一个时用MOVSB
上面的指令执行完后,堆栈中的
FFE0 就分别成了 a
FFE1 b
FFE2 0

好了数据般完了,该还原DS,DI,SI,BP了
pop ds
pop di
pop si
pop bp
这四条指令执行完后sp=FFD0,bp还原成了以前的FFE6
最后是返回指令
retf 8
对这个指令要好好就一下:由于是远跳来执行的所以sp要加4(ffd0+4=ffd4)
再加上代参数8所以还要加8(ffd4+8=ffdc)

这时堆栈的情况就成了:
SP=FFDC,BP=FFE6

FFDC |DI ---->这儿把DI,SI压入堆栈的目的是因为过会儿把数
FFDD | 据段中的数据般到堆栈时又要用到它们所以要先保存
FFDE |SI
FFDF |
FFE0 |1 a ->SUB SP,0006(空了六个字节为源,目的串在堆栈中分配了空间)
FFE1 | 2 b
FFE2 | 3 0(注意源字串已经正确的放在了堆栈中!)
FFE3 | 4
FFE4 | 5
FFE5 | 6
FFE6 |F4 ---->当前的栈顶FFE6
FFE7 |FF 原BP为FFF4,现在BP为FFE6
FFE8 |FD ---->j执行完后返回地址
FFE9 |01

好了该总结一下了:
从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上面这些都是没有毛病的.
为什么要分配六个字节的空间?
先来看看我在C程序中是怎么定义的:
char a[]={'a','b','\0'};
char b[1];
其实C中分配空间的规则是很简单的,就是每一个串的长度一定要是双数
如果为单就加1
象上面的: 源为3+1=4
目的1+1=2,源+目的=4+2=6

个人认为这个地方对于要正确的溢出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里面说
多一个字节可以了但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吧,象我例子中就是这样的!

不多说了看代码吧:
lea si,[bp-06] 这时BP=FFE6,FFE6-06=FFE0
lea di,[bp-02] 同样DI就等于FFE4
设好了SI,DI后,就是一个循环了一次一个字节的把源串中的字母放到目的串中
下面的代码是最重要的了,问题也就出在这儿:!!!!!!

楼主:
jmp 0220
0220 mov bx,si (把SI的地址给BX)
inc si (SI地址加1)
mov al,[bx] (把BX寄存器中记录的内存地址中的数据给al,第一次就是取出a)
mov bx,di (把dI的地址给BX)
inc di (dI地址加1)
mov [bx],al (把AL中的字符给BX指向的地址)
or al,al
jne 0220 (不为0则跳)

------------又来看看栈的情况--------BP=FFE6,SP=SP=FFDC
FFDC |DI
FFDD |
FFDE |SI
FFDF |
FFE0 |a
FFE1 |b
FFE2 |0
FFE3 |
FFE4 |a (第一次执行DI=FFE4,FFE4中的值成了a)
FFE5 |

从上面的代码我想你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是否拷完代码的判断条件只是看有没有遇到\0
而并没有去比较源串的大小是否比目的串大!

FFE0 |a
FFE1 |b
FFE2 |0
FFE3 |
FFE4 |a (第一次执行DI=FFE4,FFE4中的值成了a)
FFE5 |b
FFE6 |F4 ---->原始BP (注意在我的例子中FFE6将变成0,
FFE7 |FF 但这个只是保存的上个函数的BP所以程序还没出错)
FFE8 |FD ---->main函返回地址
FFE9 |01

再看后来的代码:

lea ax, [bp-02]
mov ax, 0197
push ax
call 0AF5 //执行打印输出
pop cx
pop cx //上面的几行就是打印出目的串

pop di
pop si //把DI,SI弹出
mov sp, bp
pop bp
ret

网友A:
牛人,太多了,看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