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的电压范围转换

楼主(2011-10-29):
各位路过的大神好啊,小弟遇到一问题如下所示,还请各位能给点指教的啊
  怎样将一个0-10v的范围的电压现行压缩到0-5v,有一个关键性的要求就是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要求整个非线性转换的误差要小。有没有一类,无需匹配电容电阻就可以可以达到以上目的的集成化的芯片产品的呢。
   最后谢谢各位的了。

网友A:
电阻分压不久可以了吗

网友B:
电阻分压,其它有源的方法也依赖电阻精度的

网友C:
弄个高精度的薄膜电阻网络很好实现了。

网友D:
精度要求比较高,到底是多少。有些人所谓高精度其实一点也不高,也有一些人说高精度是真正高精度的。

网友E:
直接用内置电阻的运放就行

网友F:
使用1%的精密电阻分压后,再经过由高CMR的精密运放构成的跟随器即可。
至于无需匹配电容电阻就可以达到以上目的的集成化的芯片产品,你可以看一下ISO EM系列 直流(电压/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资料如下

ISO EM系列 直流电压_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