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TM32,请教ADC采样率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刚学STM32,想问下,STM32 的ADC 的 采样率是怎么算的?
假设系统主频72M。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那么ADC的时钟就是12M。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后,ADC的采样率是不是12M/239.5=50.1KHz?
还是12M/(239.5+12.5)=47.619KHz?

楼主:
没有人帮忙么?

网友A:
是12M/(239.5+12.5)=47.619K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我想得到40.96KHZ 的采样率,要怎么得到?
用定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用47.619KHZ 采集1KHz的正弦波,采集了1000点,这个间隔时间要怎么算呢?

网友B:
是12M/(239.5+12.5)=47.619KHz。
“如果我用47.619KHZ 采集1KHz的正弦波,采集了1000点,这个间隔时间要怎么算呢?”
采样间隔当然是1/47.619KHZ 。但其实实际用到的间隔时间应该是CPU读取数据的间隔,而不是ADC采样的间隔。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是做64点的FFT,用定时器要怎么控制?

网友D(2015-04-14):
请问这个12.5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E(2016-03-17):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12.5是哪里来的呢

ADC时钟周期(信号量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