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体内二极管的MOS能不能反着导通(已经补图)

楼主(2011-10-29):
请教各位:没有体内二极管的NMOS,给SD加正向电压,相当于反着用,VGS足够开启门限。会不会产生导通电流ISD?
以前记得maychang说三极管可以反着用,只是HFE变小

不知道mos能不能,特性有什么变化

网友A:
“没有体内二极管的NMOS”
什么型号?
结型场效应管有反过来用的,平面工艺的MOS管也可以反过来用,至于功率MOS管则未见。

网友B:
首先楼主需要明确现在是否存在这样的“没有体内二极管的NMOS”?如果存在的话,按照模电有关MOS管的介绍,应该工作于可变电阻区,肯定存在电流!

网友C:
jfet和耗尽型mosfet都可以互换D级和S级,增强型mosfet没试过。
至于功率mosfet都是增强型VMOS结构,没有寄生二极管的没见过。

网友D:
如果你能买到4个脚的增强型MOS,把衬底接到整个电路里可能电位的最低点,那么是可以互换的
实际上IC里的MOS大多是这种情况

楼主:
就是这个图,我看到我们用的一款太阳能充电器里面都是这种连接,
用两只MOS只是为了关断时没有反向电流?又不想要串二极管带来的压差?

还有个问题,这个电路是单片机控制的,单片机电源来自蓄电池,
为什么不做成太阳能电池、蓄电池和输出共地的,厂家说这个方案共地电路不好实现?

网友A:
IRFR2407电流达数十A,典型大功率MOS管。
两支功率MOS管“尾对尾”联接,门极也相联接,目的是作为双向开关使用,关断时在两个方向上均能够阻断电流。单支功率MOS管因体内寄生二极管的存在,反向不能阻断电流。
这种接法,MOS管门极加足够正电压而漏极为正的MOS管导通时,漏极为负的MOS管同时也导通,且导通电阻与正向的管子差不多,通常导通后(无论正向反向)的管压降(导通电阻乘电流)远小于二极管正向压降,故二极管中无论正向反向均无电流。低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中常利用此性能做同步整流用。

楼主:
多谢各位,明白了,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用PMOS做成共地的连接,电路不好做吗,还是充电器的MCU供电不好解决?

这样共正极的连接给后面用电系统监测充电器系统带来了问题

网友E(2012-08-31):
三极管电流可以反着来???